[家电] 空调加个水箱可以“一举三得”吧?

楼主(2019-07-27):
天热开空调,外机呼呼热,如果加个水箱,用着热量烧水,用这热水洗澡即不用另烧热水还减少了大气变热外加省能,岂不是制冷/烧热水/减少地球变暖~~一举三得吗?各位大佬怎么看呢?

网友:
空气能热水器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A:
好想法,但是有一个问题,空调是季节性的东西,闲置的时间很长

网友B:
空气能热水器就是用空调加热水,把外机的散热片泡水里就成了

网友:
热泵式热水器就和楼主想的一样

网友C: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外机排热,如果能很快排走,就不需要压缩机做那么多的功,如果因为去加热水,热排不走,压缩机就需要加大功率,导致并没有节省能量。其实我觉得把空调的冷凝水喷雾到外机的散热片上,利用水的蒸发带走热量,应该可以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法,但是有一个问题,空调是季节性的东西,闲置的时间很长

空调是需要的季节开动或着“半年闲”,如果加了热水功能那么它就全年无休了~因为热水是全年都要用的,所以可以提高空调的利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外机排热,如果能很快排走,就不需要压缩机做那么多的功,如果因为去加热水,热排 ...

冷凝水会粘灰,导致散热器散热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能热水器就是用空调加热水,把外机的散热片泡水里就成了

现在空调、空气能是各自为政,独往独来,加了水箱的空调则把它们联姻起来,设备利用率提高一大截,空气能现在价钱居高不下属小众产品,而空调单单加一水箱立即就大众化了,因为每家都有空调,再添一不足空调一半成本的水箱,就每家都有空气能了,岂不把小众的空气能大众化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外机排热,如果能很快排走,就不需要压缩机做那么多的功,如果因为去加热水,热排 ...

散热效率可能更好也不一定,从空调外机边上路过,喷过的热气火拉拉的,估计冷凝器温度50度以上,那样把热水温度设为45度用于淋浴等基本可以了(还要更高温度可以另行再加热),比起动辄6、7十度的冷凝器位置温度(挂阳光墙面的外机都处在温度很高度情况下)散热效率要高的多。

网友:
这么热的天气,我都是凉水洗澡,那才爽!

网友:
现在有买空气能热水器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散热效率可能更好也不一定,从空调外机边上路过,喷过的热气火拉拉的,估计冷凝器温度50度以上,那样把热 ...

虽然室外机出风温度为50度,但是他的入风温度为30多度啊。

如果用来加热水的话,夏天自来水温度就是30度,加热到45度,怎么看,室外机的冷凝条件都是更加恶劣的。

另外,你说的是有问题的,怎么可能室外机的环境温度60-70,但是出风50度呢。不可能的。我们的普通家用空调,60-70的室外机温度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室外机出风温度为50度,但是他的入风温度为30多度啊。

如果用来加热水的话,夏天自来水温度就是30度 ...

这里当然说的有点夸张~现在天气预报是39度40度气温,阳光下的空调安装墙面有把鸡蛋烤熟的,鸡蛋70度下才能熟的,只是不全天如此,高温天气天数也不多。

网友:
,这个可以普及,只是现在的东西,都想越做越小。。。你太小了,很多都受限了。。。有的冰箱就是一次性的玩意。。

网友E:
夏天洗澡不需要热水...
因为自来水本身就30度左右了... 每次洗澡还得先放掉热水, 等地下水管里的凉水出来才能洗...
冬天最需要热水的时候, 空调制热, 外机水箱出来的是冰水...

网友:
能不能考虑使用汽车的防冻液呢?

楼主:
跟南方不同,北方这里,空调夏天制冷,冬天有供暖闲置,所以才有了加水箱夏天烧热水(自来水凉不能直接淋浴),冬天空调做“空气能”用。
稍微查询了一下:单纯空气能6千元以上比较昂贵(可能小众的原因),而空调1~2千的很多,盘管水箱1千多,4通阀1百多....那么空调+水箱总共4~5千差不多,相当于化一个空气能的钱拥有了空调、空气能2种设备,大有可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夏天洗澡不需要热水...
因为自来水本身就30度左右了... 每次洗澡还得先放掉热水, 等地下水管里的凉水出来才 ...

楼主的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呵呵

网友:
把科技创新想象的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