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大神看看这U盘还能抢救一下吗?

楼主(2019-07-27):
一直使用正常的U盘,在某台机器插入过后就悄然无声的GG了。
先把衣服给扒了,看看真身

主控特写

颗粒特写

目前症状任何机器不识别,插入有提示音,然后就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A:
SANDISK的保修还是可以的,这个过保修了?
你这个现象一般还是主控问题,FLASH说不定可以移植到其他板子上,毕竟还比较大。

网友B:
闪迪的盘好像无法量产,找官方

网友C:
检查各路供电  加焊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DISK的保修还是可以的,这个过保修了?
你这个现象一般还是主控问题,FLASH说不定可以移植到其他板子上 ...

是啊,128G的,扔了可惜。保修不知道,不是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迪的盘好像无法量产,找官方

保修吗?貌似看是15年的,不是我买的,没有购买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各路供电  加焊flash

感觉不是供电问题呢?计算机和ChipGenius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供电问题呢?计算机和ChipGenius无法识别

可以识别就不是供电问题   很好理解吧   电脑能识别 基本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128G的,扔了可惜。保修不知道,不是我买的。

仔细看下序列号,有的话电话查下。如果真15年的,那时候价格不便宜。或者去趟维修站,上次我一个没有序列号的也给保修了,他们不知道怎么确定的,不过我的是肯定没过保修的

网友:
闪爹的烂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下序列号,有的话电话查下。如果真15年的,那时候价格不便宜。或者去趟维修站,上次我一个没有序列 ...

求详细流程

网友:
闪迪的主控没法玩,要么拆颗粒换主控板

网友A:
SANDISK网站有详细方法,查下维修站地址,能去现场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DISK网站有详细方法,查下维修站地址,能去现场最好。

哦,好的

网友D:
闪迪的最好不要买。官方不泄露量产工具。丢固件很难修。只能送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闪迪的最好不要买。官方不泄露量产工具。丢固件很难修。只能送保。

上午咨询了一下官方的客服,他建议我寄修,不知道能不能保我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午咨询了一下官方的客服,他建议我寄修,不知道能不能保我的数据

要数据不要U盘,要U盘不要数据。送售后你的数据找回可能为0.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数据不要U盘,要U盘不要数据。送售后你的数据找回可能为0.01%

有啥好的方案不,保数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啥好的方案不,保数据

低成本方案:买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U盘,PCB和主控要完全一样的,闪存容量也要一样的,然后把闪存芯片互相对调、专业方案:PC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成本方案:买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U盘,PCB和主控要完全一样的,闪存容量也要一样的,然后把闪存芯片互 ...

嗯,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