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数码值得买推荐的小蜜蜂扩音器

楼主(2019-07-27):
体积还算小巧

开机指示

背面

顶部插麦克风,充电,音量调节 、开关

侧面插TF卡或U盘

后盖

1节1860供电

电路板

局部放大

做工还可以吧,价格便宜。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明天能够到货,就不知道电池怎么样

网友:
这个扩音器音量挺大的。

网友:
扩音效果怎样?

网友:
可以响,不能谈音质

网友:
其实交易区不存在推荐,都是些靠大家赚钱的淘宝客

网友:
2块2块,全场2块,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网友:
这类东西,我单位常扔

网友A:
这东西多少钱买的,有音质可言吗

网友:
外壳不错,电路板太差。音量电位器要是改成按键的就好了,机械的很容易坏

网友:
也买了一个,还没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多少钱买的,有音质可言吗

9.9包邮,还不算返利

网友B:
我也买了,算上返利,4块多,电池上面写的是三星,塑料没撕,不知道里面是不是真的

网友(2019-08-31):
适合收听语言类MP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算上返利,4块多,电池上面写的是三星,塑料没撕,不知道里面是不是真的 ...

也有可能真的,这类带锂电的大多来自拆机电池,容量一般不高,1000mah左右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带数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