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种永远也不会坏的电水壶

楼主(2019-07-27):
设计思路
只要5块钱的零件DIY,就能让电水壶永远不会坏
目前已经DIY出来,正在经历时间的考验

网友:
估计这辈子我们是看不到你的考验结果了,永远毕竟很远。

网友:
是零件就会坏,没听说过永远

网友:
既然已经DIY出来了就发上来瞧瞧。

网友:
这么好用,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A:
我一直用艾美特电水煲,质量不错,但开关触点及弹片用久了也会烧坏,办公室几乎每天烧5-10壶水,一般一年烧坏一个电水煲,后来改造了一下,接了个外接继电器(220V工业接触器),由电水煲开关控制继电器,一个电水煲用了十年还没坏,那年将改造方案反馈给艾美特,以为人家会采用,结果人家好像不出电水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艾美特电水煲,质量不错,但开关触点及弹片用久了也会烧坏,办公室几乎每天烧5-10壶水,一般一年烧 ...

外挂。。。。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挂。。。。太大了吧

是太大了,网上买了个正泰家用小型单相接触器,虽然小很多,但还是太大,就没换,还是继续用那工业接触器。

网友:
地球也不会永远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艾美特电水煲,质量不错,但开关触点及弹片用久了也会烧坏,办公室几乎每天烧5-10壶水,一般一年烧 ...

用不坏,厂家还怎么生存?

网友D:
为什么要用接触器,可控硅不行吗,楼主可以试试可控硅比接触器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不坏,厂家还怎么生存?

你这是什么态度?什么是贪新厌旧??能用到你不想用为止,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艾美特电水煲,质量不错,但开关触点及弹片用久了也会烧坏,办公室几乎每天烧5-10壶水,一般一年烧 ...

还不如用大功率可控硅经济实惠。

网友:
题目就不严谨!
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网友:
话别说满了啊,而且要说明是怎么不会坏啊,不然大锤伺候看会不会坏?

网友:
一年就坏,是厂家为了增加利润而缩减成本,你外挂是寿命上去了,但是成本也增加,厂家不是做不出来高寿命产品,而是将“利”排前边毕竟是商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接触器,可控硅不行吗,楼主可以试试可控硅比接触器小多了

用工业接触器有个好处,一按电水煲开关,“啪”的一声,就知道开始烧水了,水烧开后又自动来一声“啪”,很大声,知道水烧开了,就可以马上去倒水泡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艾美特电水煲,质量不错,但开关触点及弹片用久了也会烧坏,办公室几乎每天烧5-10壶水,一般一年烧 ...

用工业接触器?那得用在开水炉上,就是一次能少50升水的才用。你们办公室用水量多,可以买个小型的开水炉啊,就是20升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