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黑心钉改造过的,爆胎

楼主(2019-07-27):
(图片)

网友A:
黑色的是加硬自攻螺丝,用来打薄铁皮板或者木家具的加固使用。
白色的是自转自攻螺丝,用来直接对比较厚的铁皮都能直接用电钻直接打入螺丝加固。
这些不是所谓的改造过,是标准螺丝,只是那些使用螺丝的没有做好收尾,特别是道路工程做围蔽的时候,掉地上的没有收拾好

网友:
估计很多人都被这两种镙丝扎过。。

网友:
长的是石膏钉,好用。

还有燕尾钉,也是轮胎克星

网友:
改造过的?那种破胎的弄个试试,补都不用

网友:
白的是凤尾钉吧  这玩意 电钻直接打铁皮

网友:
我的也漏过气

网友:
黑的是木工钉  白的是铁皮钉  都是标件  不过某宝好像有专业破胎钉  那个只要压过去必穿

网友:
4个轮子都被这种钉子  照顾过了

网友:
我也中过招,尤其是声屏障施工

网友(2019-08-30):
今天刚补过,是白色的自攻螺丝。没拔跑三四天了,

网友B:
我也中过大奖,一次7颗螺丝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中过大奖,一次7颗螺丝钉。

够可以的一次7个螺丝钉,轮胎报废了。

网友:
表示小电电被这种螺钉扎过N次

网友:
这几天补胎的一部分 路面上大部分钉子都是这几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是加硬自攻螺丝,用来打薄铁皮板或者木家具的加固使用。
白色的是自转自攻螺丝,用来直接对比较厚的 ...

专业     就这种容易扎胎,螺丝尖顺着车头,速度不快上去就扎......

网友:
看来,轮胎前后得安排上强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