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想买一个卫星电视接收器给老人用可以吗?

楼主(2019-07-27):
到哪里可以买到村村通这个无线接收器呢?坐标江苏宿迁地区的,宽带机顶盒老人家不会用,都八十多岁了!谢谢

网友:
当地应该有安装卫星接收机的,最好在当地买,负责安装,这样有问题可以找他们,现在的卫星接收机基本都是定位的

网友:
现在是户户通了,可以用免定位的机子,自己回去把天线调试下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能用小锅(KU波段)
1.中九星92.2   也就是户户通3代 60多个台(不同省份有不同的台数)。城市的买免定位的,边远农村的可当地买定位的。非常适合老人收看。
今天又增加一个农业台,(原来军事农业台分开了)
2.还有一个138纬度的,有免费的卫视国际台22个,其他免费台也有近20多个(不稳定不断在变化)。
还有加密的数码机,艺华机,等4-5个直播商。一般用户建议买2年机就行(所谓的免费专机)。

家在农村的也可看中六星,是大锅(C波段)占地大,免费台与中九二代基本相同(52个台)。

网友:
买到了吗?我也想买个

网友:
买正版的户户通贵一点,但是省心,那些什么免定位,一出毛病老人家不会弄,很闹心。

网友:
宿迁市地面数字电视节目表查询—中文寻星

地面数字电视
htt  p://dtmb.playtv.com.cn/suqian.htm

网友:
别买村村通,麻烦,
你就买一个长城629之类的,可以收地面波加138,我给父母都配的这个,看了好几年都ok
邻居搞得中9看个大半年就破解到期了

网友:
买个629的双模的机子,可以收本地方台和138卫星台。

网友A:
如果从内容上来讲还是中九吧,不折腾。长城平台其实没什么看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内容上来讲还是中九吧,不折腾。长城平台其实没什么看头。

我倒觉得长城平台挺适合老年人的,我家的是能收地面波的中央台,
但家里老人还是喜欢长城台上的各种老电视剧。
具体看人吧。

楼主(2019-08-28):
谢谢各位的建议,可是我淘宝搜不到这个机器啊

网友:
我家以前几台电视用中9机器,奈何小县城人家装干扰器了,看不了了,还是看网络电视盒了

网友(2019-12-01):
建议买个地面波的就好。

网友:
坐标上海,原来看有线电视,说要取消了,要给更高清的电视有线通,老人回家要去交钱,因为人家宣传口号:一年800,现在不装马上以后再装就是1200,干了一辈子了不要看个电视都舍不得。我问家里老人,是哪个王八蛋说的,我去问问清楚,老人怕我闹事不告诉我,我没来得及等到双十一连夜买了个电视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