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亿利达强力探照灯,15瓦的灯换上25瓦灯珠,丝印A08K的NMOS管过流烧坏。

楼主(2019-07-27):
拆修亿利达强力探照灯,15瓦的灯换上25瓦灯珠,丝印A08K的NMOS管过流烧坏。
原机灯泡是15瓦的,灯泡烧坏后,灯主去五金店买了个25瓦的灯珠,认为25瓦会比15瓦的光,结果一个晚上就到了我手上来。

电路板的背面都烤黑了

烤焦的位置是一个三极管

把AO8K三极管吹下来,

等新的MOS 管到货。新管得丝印是A09T,没有办法A09T才1.49元20只包邮,丝印A08K的要0.25元一只+5元邮费。再次感谢老朱的解疑,参数一样,丝印不一样有可能是不同厂家生产的同样型号的货。

这里有个小插曲,新的MOS管我为了省时间,用936焊上去,结果击穿, 无奈只有回单位用高频焊台重焊,一次就点亮。

跑了好多弯路修好的手电。

15瓦,晴天不觉得有多亮,雨雾天吊打10瓦的白光led。所以养鱼的贵也要买这种来用。(网店同款伊力达灯珠的58元,LED的33元)

网友:
应急时还可以当砖头用

网友:
这个灯用料好差啊,山货吧!

网友:
高色温在雨雾天气的穿透力太低了

网友:
换直插式大功率mos用25W灯泡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种灯珠实际功率普遍比标称大至少20%

网友:
这种老年人用最好了 老年人眼睛不好 这个大目标,记忆不好 这个好找  换个老式灯珠的 我有

网友:
还是换塑封的功率大点的耐用吧!

网友:
卤素灯泡还需要驱动吗?灯泡直接接开关、电源不就完了吗?如果是用场效应管做开关,那这个场效应管也太小了吧。

网友:
改LED灯,省电

网友:
楼上说的对改成LED的,又省电又亮。

网友:
改LED倒是没必要,我这照池子里也是这玩意,比LED的强的多。
就是铅酸电池是个短板。这么多年下来本来也没觉得什么,但是锂电的用过以后,现在倒是觉得不方便了。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散热也成问题

网友:
改成LED的吧。。。又亮又省电。

网友A:
15w才150lm,不如换IED,3WLED都可以200lm以上

网友:
卤素灯,耗电太大了

网友:
这灯珠不好买吧?

网友:
给仵作换电瓶的就是这JB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w才150lm,不如换IED,3WLED都可以200lm以上

雨雾天气,在鱼塘用led真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