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明伟改可调电源,探讨电位器接触不良保护。

楼主(2019-07-27):
新人,电子白痴,最近改了个明伟电源0-90v,改好后,电位器被烧了拆开电位器看了,有段丝被烧断,也可能是被挂断,瞬间输出端90v,探讨一下如果电位器接触不良或者失效的情况下,电压突变怎么保护负载,有什么办法?我准备用数字电位器。物理电位器有什么办法?昨天开了一贴,很多人要原理图,我是看教程照搬的,电路图只能看懂简单的,现在把教程发上来,

网友A:
你这是把海南商家的法宝公开了,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把海南商家的法宝公开了,有你的!

494改可调都一样,我手上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教程

网友:
支持折腾。。。。。从折腾中学习,在学习中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把海南商家的法宝公开了,有你的!

方案应该有问题的,手电炸了几个。也许正因为这样才先好评才发“教程”吧

网友:
我记得原来改ATX可调时有人说过把电位器接成电阻越大,输出电压越小就可以避免电位器断路造成输出电压过高烧负载的情况

网友B:
可调电源最怕调节电位器出问题(接触不良、断路)导致瞬间输出高电压,贵重设备最好先调整好电压再连机。
还是像前面坛友说的那种电阻越大输出电压越低的设计更安全。

网友:
电位器固定脚正极到动臂接200k以上电阻一个这样动臂开路后电压最低

网友:
解决电位器不良问题最好方法是改成数控可调的

网友C:
编码器 加 数字电阻 有会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 加 数字电阻 有会改的吗?

我准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最怕调节电位器出问题(接触不良、断路)导致瞬间输出高电压,贵重设备最好先调整好电压再连机。
...

电阻越大输出电压越大该怎么接线

网友:
我的是在电位器中点接1m电阻到正极 这样电位器接触不良是0V

网友(2019-12-26):
为啥我按照教程改的空载正常带载掉电压还有啸叫声

网友:
把可调接到下拉电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