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T33B+电池是2节7号电池,可以直接改成锂电池不??

楼主(2019-07-27):
从3v提升到4.2,提升了40%这个幅度可以直接连不?

网友A:
不能直接使用,加2次降压的话。的确是浪费

网友B:
直接稳压到3。3呢~

网友:
7号新电池一般电压较高,有的会接近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使用,加2次降压的话。的确是浪费

加上降压模块就不方便了,很多模块要求输入输出电压差要在1V以上,而且压差大点的话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稳压到3。3呢~

你说再加一个降压模块吗?压差太小,效率低吧

网友:
可以的。我就这样用了好久了。当时39买的表

网友:
加个1117  3.3V的

网友:
直接串一个二极管降0.7V使用

网友:
串个快恢复管降0.3*V。用1117,7533也行。不喜欢有off档。
首见这黑版本,我的红壳,用锂电池升到9Ⅴ。H键作开关,加充电口,5v,没充电板,靠电池主板。小巧,当主力了。

网友:
电池充满电4.2V,充到4V就好了,串个4007降压0.7V差不多3.3的样子刚好,新电池有些1.6V多也没事,感觉不超过3.5都没事。

网友:
没事,我就这样用的,就是没电了不会有提示,有提示时锂电已经快废了,可以改下电量提示电压(可以改的话)

网友:
用10450铁锂电池最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再加一个降压模块吗?压差太小,效率低吧

其实用充电电池好了,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