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友情维修容声 RS812电吹风!

楼主(2019-07-27):
『 元作 』友情维修容声 RS812电吹风!

朋友的电吹风,帮忙维修。
我也想着,这玩意好修,没想到还是费了一番——周折。
大功率电吹风 。

风扇进风口 。

拆 ,,,
看到扇叶 ,上面挺干净的 ,看来用的时间不长。

拔出发热丝 。

内筒

这里有个过热保护,看看是否烧蚀,
仔细看,没问题 。
观察,测试发热丝 ,也都通的 。。。

电机挂了 ?
先测试这几个二极管看看

四个二极管都好的。

开关的问题?

开关型号

测试 开关,也可通断

开关上的二极管也正常 。。。
现在看来,开关没问题 ,发热丝没断 ,二极管正常 。
只剩下电机和电源线没检查了 。
电机还要拆螺丝,先不看他 。。。

继续测试电源线 。。。

A根 ,,,欧了 ,断

B根 ,通 ,终于找到故障原因 。

换线  ,给朋友备了根电源线

换线

拆下来的电源线 。

这时候测试各档位的阻值 。。。

看来是维修走了弯路,开始旧测试电源线开关阻值 ,容易判断些 。。。也不一样定。
自己也马后炮,
完 ,谢谢欣赏 。

网友:
好详细啊,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貌似不错的说。

网友A:
早年这东西是电阻丝断,电机坏的多,如今断电源线的多,可见吕线代替铜线的后果多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年这东西是电阻丝断,电机坏的多,如今断电源线的多,可见吕线代替铜线的后果多严重。 ...

还真没拆开看是不是铝线。,明天我拆一下看看。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

网友B:
黄尚,你作为一国之君,还用这么寒酸的830婊子,难道后宫无粉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尚,你作为一国之君,还用这么寒酸的830婊子,难道后宫无粉黛了??? ...

主要喜欢这款表的小巧,价格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拆开看是不是铝线。,明天我拆一下看看。

粗的是吕线,细点的是铜,只是没几根芯。

网友:
请教—下功率是多少瓦?主电阻丝多少欧?付电阻丝多少欧?

网友:
断电源线的多,可见吕线代替铜线的后果多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