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切割亚克力衬板修补冰箱抽屉开裂

楼主(2019-07-27):
还是我哥那个出租房内的设施,租户走后发现冰箱冷冻室的抽屉开裂

正面裂痕在中央

后面的从上到下全部开裂。

淘宝上有卖的,四五十一个。量一下长宽尺寸,自己修补一下吧。长170mm

宽需要30mm

四周倒个圆角,两侧各上3粒螺栓固定。

切割2.5mm的亚克力

直接做个2套

用的多了,激光的功率比例和速度设置十分合理了,切口很光滑。

特意买的不锈钢的螺丝m3-10的

料都备齐,开工

放置固定好衬板

3.5mm钻头打眼

放回冰箱发现,光滑的螺丝帽应该放置在内侧。重新调整一下

修复

网友A:
直接亚克力胶水粘上不就好了么

网友:
原先抽屉应该是PP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亚克力胶水粘上不就好了么

不知道原本抽屉是什么材质,也怕胶水在极低温下粘不牢。

网友:
可不可以打小孔用铜丝捆绑

网友:
这是秀光刻机的。。。。。。
我们都是先用胶水,不行就热熔

网友:
貌似不错的说。

网友:
估计是撞坏的,修复得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这鸡鸡很高级,制作小机箱和面板很给力。。。。。。

网友:
打两排空,用1.0的电线铜丝骑马订

网友:
还有激光切割机,真是齐全呀

网友:
以前的冰箱抽屉用料厚实,扔都不易破裂,现在的就一般质量~~~~~~中看不中用。

网友:
不喜欢没帽子的冰箱;裂,是因为抽屉被冰冻住了,我们还硬拉,或是硬推进去。我那西门子的也烂了几个。

网友:
有工具真好啊!

网友:
激光就是牛,可以自己加工外壳爽爽爽。

网友:
激光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