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最简单的QC诱骗器,QC3.0 出12V绝对最简单

楼主(2019-07-27):
看到好多人要买诱骗器的,还有这种秀高级诱骗器的,实际使用中,需要诱骗的电压90%以上都是需要12V的,二12V的电压诱骗是最简单的,USB接口D+和D-电压都为0.6V时输出12V,用一个3.3K电阻加一个IN4007二极管再加一个开关就可以完美输出12V了。这么简单的东西非得弄那么复杂。而且要诱骗9V的也简单,自己串联二极管或者加一个发光二管就行了,只有电压达到3.3V........这个自己自由发挥吧,这种原件非常易得,而且做起来太简单了!!!

USB那里可以改成贴片电阻和IN4148,就可以直接隐藏在里面了。

手绘原理图,丑了点,凑合着看吧!!!
刚刚特意测试了一下,发现接3.3K电阻无法直接触发12V需要加开关

网友A:
可惜不是自动输出12V的。还是需要有个开关动作

网友:
我要作为工具用 我当然要买现成的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不是自动输出12V的。还是需要有个开关动作

确实需要接开关

网友B:
这个到底要不要加开关的,后面又说要开关,又有一张图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到底要不要加开关的,后面又说要开关,又有一张图没有。

要加开关

网友:
能不能用MOS做个开关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C:
要加开关的 直接接0.6V 有的头子不认的。

单片机方法路过 高效可靠 直接诱骗 兼容性好 方便后期各种升级支持新协议

网友D:
本人小白,9v的二极管串在什么位置,能画一个简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小白,9v的二极管串在什么位置,能画一个简图吗?谢谢!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81081
你可以看 这个帖子,我就是用这个帖子的图的,然后修改一点东西,然后自己用
我做的12V自动的,效果可以看我帖子的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57866&extra=
9V也是可以出来相同的效果的,但是我要使用的是12V做成品的,所以没有做变动开关。

网友E:
能不能用个电容代替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不是自动输出12V的。还是需要有个开关动作

开关怎么用呢??

网友(2019-09-03):
请问开关是用带锁还是复位开关

网友(2020-11-23):
引用 网友C:
要加开关的 直接接0.6V 有的头子不认的。

单片机方法路过 高效可靠 直接诱骗 兼容性好 方便后期各种升级支 ...

我说我的怎么直接接0.6V ,没反就出不了12V,原来是要触发一下。

网友(2021-08-26):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用个电容代替开关??

你试过了吗?能不能

网友F:
这样就可以自动诱骗12v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就可以自动诱骗12v

好方法,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就可以自动诱骗12v

验证过了吗?:lol: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就可以自动诱骗12v

请问验证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