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买了个服务器二手电源笼子,通电之后不行啊。

楼主(2019-07-27):
我在网上买了个服务器用的电源分配器,
本来想改装成电脑电源用的,
可接上12v电源之后没有5v和3.3v输出,应该怎么办?

正面

拆开之后

后面

侧面

部分电子元件,看清不?

部分电子元件,看清不?

部分电子元件,看清不?

部分电子元件,看清不?

部分电子元件,看清不?

部分电子元件,看清不?

部分电子元件,看清不?

最后是电源。。。

网友A:
确实后级是单电源转的 尝试原绿线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后级是单电源转的 尝试原绿线短接?

试过了,没用。可能电源分配器需要通信。

网友:
再买个电源,反正也不贵。

网友:
原装服务器电源上那几个小的金手指是有开机信号的

网友B:
多少钱买的,电源很猛啊

网友:
电源笼子跟电源会通信

网友C:
貌似是通信问题

网友D:
这笼子有问题或者兼容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电源很猛啊

以前买的,4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通信问题

应该是通信问题,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笼子有问题或者兼容性问题吧

应该是通信问题,放弃了。

网友E:
看下我前几天修电源的过程,可能对你有提示
先给这个板一个sb5V,有些是sb12V
不行就再给个前级的powergood
再不行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我前几天修电源的过程,可能对你有提示
先给这个板一个sb5V,有些是sb12V
不行就再给个前级的powergood ...

谢谢了,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2022-05-05):
这个配套的电源是待机12vbs,接入转接板后DC-DC变成5vbs,观察电源板左上角有个电路模块是5vbs的,也就说主线路接入12v,再飞条12v线给这个待机模块供电。短接24p上的绿黑线就能让它正常输出5v/3.3v/12v,仅供参考

网友:
最后一图,右上角那几个针脚应该有开启信号

网友:
可能电源是好的,没有开机信号

网友:
这电源不错,想办法启动

网友(2022-09-28):
结果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