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y1525A充电宝怎么破解

楼主(2019-07-27):
求大神,教一下怎么破这个

网友:
我的破解后能输出不能充电,充电电流只有几十毫安

网友:
图少了。说错不负责。应该是把上面6脚ⅠC的下方3个脚焊在一起,完事

网友:
翻一面,输出线附近有个8205,短接123脚。然后芯片部分自行查资料,24、25脚是充放电电平控制脚,自行查是应该拉高还是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