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怎么换固态硬盘

楼主(2019-07-27):
电脑硬盘只有32g ,想换固态硬盘,拆机后固态硬盘好像和主板连在一起的,这还能换吗

网友:
如果是usb3.0的,可以试试Windows Togo,集成硬盘找万能的x宝吧

网友:
估计应是msata接口, 和一般的sata接口不一样,要加个转接卡。
最重要的你笔记本内没有没空间放sata的固态。

我东芝那笔记本,就是msata接口的小容量ssd,后来没有买转接卡,直接买了个msata的固态

网友:
继续拆,才能看得到

网友:
从正面来看你这个是EMMC硬盘.和手机是一样的.要升级只能换IC.把整个板取下来正反面都拍个图放上来再看有没有其它接口!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软件看看这ssd的型号,去查一下就知是什么接口

网友:
CPU旁边是内存吧?硬盘应该在背面,我有固态接口就是在板子背面

网友:
无线网卡下面的好像是硬盘,拆了金属网罩看看

网友:
还得继续拆下白色的金属罩才能看到硬盘,然后根据硬盘接口选择相应的硬盘~

网友:
拆掉屏蔽罩应该就看到硬盘了吧。

网友:
先查看接口,再看笔记本是否有安装的空间

网友:
这个就是硬盘, 在下面,早期的电脑是MSATA的,最近几年的是M2接口的,现在固态价格都不贵,240G的一般200多。

网友:
在哪啊没看到

网友:
32g,应该是4个内存颗粒旁边的正方形IC就是了。。。
EMMC的,除非你重做BGA。
看图片这个应该是戴尔的平板电脑,CPU应该是赛扬N3000,N3050,N3150和奔腾N3700这几个其中一个了
没必要换了。
至于楼上说的那个红圈应该不是MSATA,虽然这个U支持但和旁边的MINIPCIE无线网卡对比就知道了,长度太长了,应该有60长度了

网友:
12楼的图标得很清楚,继续拆下主板

网友:
啥型号的笔记本   另外笔记本硬盘很少有直接焊在板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