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洗了空调外机翅片

楼主(2019-07-27):
94年装的夏普空调,今年前几天开机不制冷,叫人来加了致冷剂后可制冷,空调外机翅片上有许多灰尘,散热不佳,今天有空清洗了一下,散热明显改善。先用尼龙刷刷,再用手动气压泵吸水冲。

补充内容 (2025-7-23 08:43):
当时说是加了氟,看了网上加氟的视频才知道丨,实际根本没加,是我清灰后才恢复制冷效果的。

网友A:
这个不是下水道疏通器吗?

网友:
手动气泵是看点!!谢谢分享!!

网友B:
夏普还出空调?第一次见

网友:
加致冷剂同时须要加一些冷冻油么?

网友:
冲洗后肯定有效果

网友:
应拆壳后从前向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下水道疏通器吗?

商品名称叫下水道疏通器,实质是一个手动气泵

网友C:
94年装的,这空调真行。

网友:
你的城市污染够利害的了,我家的3台格力空调,2005年买的,外机翅片现在还象新的一样

网友D:
前些日子把11年的2p海尔柜机室外机用洗车机冲了冲,那个脏,都是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些日子把11年的2p海尔柜机室外机用洗车机冲了冲,那个脏,都是土

94年的老货到现在还可以服役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
那个气压泵是不是弄马桶的?

网友:
这个冲洗的办法还可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94年装的,这空调真行。

今年是2019年,94年装的,如果是不间断的年年在用,25年,这个空调的确行。

网友:
空调不错,这么多年了。

网友:
原来夏普以前也做空调的啊,这机子用了25年还能用,质量真的不错了,估计是三菱压缩机

网友:
我还有一个夏普35机在用,快2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夏普还出空调?第一次见

夏普20几年就有变频了

网友:
确实够耐用了,空调在冬天很冷的时候开一下,让 室外机 翅片上 凝水,灰尘就会 清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