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人入坑,我入了大有5401,不知道买对了吗?

楼主(2019-07-27):
我就是想买来用来打石灰墙后面的混泥土4-5毫米左右.
我入的5401有没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入一个冲击钻的?
还有我应该买什么钻头好啊?
只能用圆柄两坑两槽的吗

咸鱼刚拍的,还没到货

网友:
绝对妥妥的,可以的

网友:
5401值得拥有

网友A:
多少钱买的,在哪家店买的

网友:
如果还想要打得更爽的话入十字两坑两槽的钻头。

网友:
我买了个博世的十字钻头,用起来好像差不多么,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像这种钻孔,冲击钻也可以,不过还是电锤钻孔效率高些,大有5401好评多多,轻度使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应该说是物有所值,无刷,这么低的价格

网友B:
打石灰墙后面的混泥土4-5毫米左右?4mm直径的孔,这么细的钻头对同心度要求应该比较高了。

网友C:
只能用圆柄两坑两槽,买几根好点的钻头,接下来就放心的开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在哪家店买的

问了3家都是550,我使用的机会不多买的是单电池40ah单快充的。
540都不卖,我看论坛3月有人发图520,都说涨价了。

刚收到5401不过我买的钻头还没刀,
钻头新的需要涂油打磨什么的吗?
纯超级新手,动手能力超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石灰墙后面的混泥土4-5毫米左右?4mm直径的孔,这么细的钻头对同心度要求应该比较高了。 ...

我想买米沃奇的,好像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石灰墙后面的混泥土4-5毫米左右?4mm直径的孔,这么细的钻头对同心度要求应该比较高了。 ...

有推荐的钻头吗,我是装灯用的。
我先用砖头什么的练习下?新买的钻头需要打磨涂油什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圆柄两坑两槽,买几根好点的钻头,接下来就放心的开撸吧

STAYER是什么牌子,我应该是买到了这个,本来想买米沃奇,
入了3个28元,感觉有点亏亏的

网友D:
5401妥妥的,值得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5401妥妥的,值得购买~

新买钻头直接装到电锤上就可以用吗?
首次使用需要涂油什么的的操作吗

一般用这个还需要买防尘罩吗

网友:
自带钻头质量不错的,一般6,8,10,12,就够用了!

网友:
不用买冲击转了,再买个里电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