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新论坛 首贴 古董级别-长城石英钟

楼主(2019-07-27):
从切换到新论坛,很少来了,也没有发新帖。今天遇到一台比较老的石英钟,随便拍几张照片吧。 铜支架,尼龙齿轮,硬封芯片。少见吧 sm5544 的芯片。

楼下有同学贴了晶体管机芯上来,我在网上找了关于晶体管和石英钟的一些知识,编辑在下面

网友A:
的确是古董了~八九十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古董了~八九十年代

电池仓是二号电池的,当年不是通用aaa五号电池

网友B:
夹板看像是铜的,比现在的塑料耐用多了

网友:
虽然夹板是铜的但齿轮是塑料的,全金属才好

网友C:
石英的不算太老,那种晶体管震荡的才更早呢。全铜机芯,游丝摆轮配棘轮结构跳秒,还有一种机芯是磁芯震动钢片直接带动棘轮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夹板看像是铜的,比现在的塑料耐用多了

全铜齿轮的很少,多数铜齿轮都会搭配一两个塑料的,不然磨损、噪声问题都不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石英的不算太老,那种晶体管震荡的才更早呢。全铜机芯,游丝摆轮配棘轮结构跳秒,还有一种机芯是磁芯震动钢 ...

你说的这种是不是叫音叉结构? 我们单位总务处主任墙上面还有一块这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是不是叫音叉结构? 我们单位总务处主任墙上面还有一块这种的 ...

对钟表不甚了解,只是接触过不少的老物件见过而已。拍一个残存的损坏机芯你自己看看属于啥吧,以前不少这东西都毁了。

楼主:
你说的这种应该属于晶体管电子钟,和我上面拆的石英钟有比较大区别:石英钟采用石英晶振,精度要高得多

楼主:
从网络上抓了两张图说明下 音叉、晶体管和石英 钟表的区别

网友(2019-11-20):
还能正常走时吗?误差怎么样?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机芯,无论怎样调整也不准确了,最后留下线圈,换了一现在跳秒机芯的电路板,走时很准确,每月快1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钟表不甚了解,只是接触过不少的老物件见过而已。拍一个残存的损坏机芯你自己看看属于啥吧,以前不少这 ...

你的这个机芯配件都在吗?求赠送或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