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变态的无线网卡,折腾到没脾气

楼主(2019-07-27):
就这玩意,QCNFA364,即QCA6174。原本用的是BCM94365,2.4g和有的路由兼容不好,换这个364。装机、装驱动,正常得很,可是只要一睡眠或者关机再开,这个网卡就直接在硬件管理里消失了……怎么热开机、热重启都无效,必须拔电源再插电源才能识别,然后再关机,又没了……换驱动无解,因为它硬件直接丢失。

网友A:
是不是硬件问题 我今天也刚刚更换网卡 原来是2.4蓝牙网卡现在换的双频网卡  貌似还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硬件问题 我今天也刚刚更换网卡 原来是2.4蓝牙网卡现在换的双频网卡  貌似还算正常 ...

但是放在另一主板上是可以的,不过那张板子的minipcie电源开关电路被我直接短接了(以前用9280,不短接也会有一定几率关机丢无线网卡),我猜可能还是电源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放在另一主板上是可以的,不过那张板子的minipcie电源开关电路被我直接短接了(以前用9280,不短接也 ...

把短接取消试试  会不会跟短接有关系  恢复原样搞一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短接取消试试  会不会跟短接有关系  恢复原样搞一搞

短接的是另外一张主板。我现在找出目前这张主板的无线网卡电源开关,短接了试试。

网友B:
是不是 跟 PCIE 电源管理有关系 把节电相关的 关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跟 PCIE 电源管理有关系 把节电相关的 关了试试

应该是,狗日精英BIOS都是阉割版没得设置。我找到电源管理芯片,直接短接禁用了,睡眠了一次没丢网卡,再继续试。

楼主:
短接电源管理芯片彻底搞定了这神经病。只是关机多了0.15W功耗,还好是台机,不在乎。

网友:
我有块bcm的蓝牙wifi一体的  ,我只用蓝牙功能  不管是win 7 8 10  第一次连接都正常,重新启动也正查  ,关机再开机以后就是连不上设备   ,要卸载驱动在安装驱动后才用发现设备  ,气得我干脆弄了个usb的蓝牙

网友:
可以到电源管理进行设置

网友:
是笔记本带白名单原因吗

网友:
做工还可以的玩具

网友(2019-08-27):
网卡电源管理设置不休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