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电子负载的标识有没有错?

楼主(2019-07-27):
今天无聊,想做一个电子负载,在坛友那找一个电路图过来,结果发现基础不太好,分不出哪个脚,现在已经焊接好了,为了保险起见,想请大家看一下啊,我这几张图标的是不是正确的?

还有后面那个mos(100n80),是80v100a,从电车控制器里面拆出来的,不知道哪个是G,D,S,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只有那个测法可以测得出阻值,不知道我标注的是否正确

网友:
你就按2楼说的,散热片背对着你,左至右,GDS。大部分mos管都这样排列。喜欢玩电子建议你买个晶体管测试仪,最便宜的就行,20、30元。从此再也不怕管脚问题,还能帮你测好坏。
TL431,to92管脚的,一般平面对着你,左边是电源进(阴),中间地(阳),右边调(R)整出,你的图没错

网友A:
通常NMOS的三个管脚从左到右应该依次为G,D,S。只有GaN的管子才会有G,S,D这种管脚排列,建议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NMOS的三个管脚从左到右应该依次为G,D,S。只有GaN的管子才会有G,S,D这种管脚排列,建议再检查一下 ...

我上面那两张标式有没有错?就是那两张元件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