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种适合反复利用的飞利浦声波牙刷头改造思路

楼主(2019-07-27):
声波牙刷的牙刷头就像是喷墨打印机的墨盒一样,成为厂商长期赚用户钱的一种模式。自从买了飞利浦声波牙刷,牙刷头作为耗材,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成为一种负担,购买原装刷头费用很高。

看过论坛及网络有些网友的改造方案,大多采用万能胶水粘接,这样做的结果是旧的牙刷头一般只能用一次,再次换头的时候就有点太短了,不好改造。
今天突发奇想,用手头的小螺丝改造了一个飞利浦牙刷头,这样做的结果是可以反复利用,彻底解决飞利浦声波牙刷换头的问题,费用低廉,简单易操作。
不废话,看图:

楼主:
有空去公司库房找一套这样的丝锥和板牙,把手头的几个旧的飞利浦牙刷头都改造了备用。
再次换头的时候只要把超市买的普通牙刷头套好扣拧上去就好了。

网友:
当心点,老飞利浦要找你算账了

网友:
某宝兼容刷头,不也就几块钱一个

网友:
我感觉电动牙刷的刷毛和普通的不太一样,是不是普通的装上去会不耐用

网友:
长一点的好吧,太短了接口的地方容易残留水和牙膏。本来就应该这样,某宝上的便宜货做得不好,真不如 自己用好牙刷和适合自己的牙刷来改上去。这也就是厂商为了赚刷头的钱,故意做成专用的。

网友:
我曾把旧的刷头削成鸭嘴状,然后套上超市可换头的那种刷头,用了几回,效果较差,放弃了。现在用兼容头,也挺好的,跟原装的差异不太大,不想用了就扔,反正不贵。

网友:
这样没几次螺纹就得秃噜了吧

网友:
这思路也不错。但是如果用普通的牙刷改的话,刷头会不会太大了?是不是应该找儿童用的牙刷来改会更好些呢?

网友:
软硬不同,长短不同,我用的松下牙刷,还没碰到过普通牙刷用类似的刷毛,而且比牙刷的刷毛都要短,就算是原装的细刷毛也是根部粗很多。尖细。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要改进的是,自己套的丝,总会有偏差,刷头不是正对上方。

网友:
牙刷要经常换是卖牙刷的说的

网友:
很快就会松的。

网友:
咸鱼买了海淘的,18元一只,可以稍微刷久一点平常放在通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