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次合二为一,一台“无头”风扇的重生

楼主(2019-07-27):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上个帖子说到,我折腾一台电机烧了保险电阻的落地风扇,处理方法就是应急直接把该保险电阻摘除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extra=#pid1145213)。当时就说不知这种方法能顶多久,谁知一语成谶,回装时把电机定子碰伤了,不知在哪断了线……
        就是这货,佛山吉星电器公司生产的“钻石”牌落地扇。因为还没折腾好又挂掉,所以急不可待又拆了,没有及时拍全图,而在客厅一角拆了一地的,很难照一个画面干净的图,只有这样俯视图了:

这次是把电机判了死刑了,没有了电机,成了“无头”风扇了。但是,我在车棚找到了这个:

这是一台饱经沧桑的格力电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83563),它也“腰折”了,支撑处断了,底座嫁接给了另一台风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6841),三年了, 一直顽强的发挥着余热,红圈那个就是格力风扇的底座,装上一台忘了什么牌子的风扇头:

而这留下来的电机及扇叶还是好的,一直躺在车棚里不舍得丢。看这次能不能再来一次合二为一。因为丢在车绷好久 了,合体前照例要拆检一下,先把罩子拆下。这罩子已经没有了固定螺丝,都是这样固定的:

拆下前罩,才发现原来电机壳也是用AB胶固定的,无法拆下了:

那就死马当活马治了。把风扇这个断掉的卡件拆掉:

接线时遇到问题了。它不象常见的风扇电机是五根线,它有多达七根线:

翻看以前的接线图:

再结合测量,确定了红白蓝线为风速档位线,黑线为公共端,黄、棕为摇头电机线。问题来了,前面说电机和罩子粘死了,无法拆出来确定有没有自带启动电容的,而这个接线图显示是要外接电容的,怎么办?还是死马当活马治呗,把其它该接的线接好,摇头线和地线不接(图中打好结的那三根):

然后上电试,风扇呼呼的转了起来:

这是此次折腾的战利品,红图那个坏电机和格力风扇头的断头件(最小那个是烧断的温控电阻)是丢掉的:

最后看一眼两“兄弟”,这次折腾也是够狠了,一台电扇被一分为二,然后分别又合二为一,硬是拼出了两台,图左那台是三年前用格力扇的底座D的,还有摇头功能,图右这台是这次D的,只利用了格力扇的电机功能,摇头功能被“阉割”了(其实这台风扇,原装时是有上下左右摇头功能的)。前者能摇头就放在客厅用了,后者不能摇头就放在卧室用吧:

让大家回看一眼我的客厅拆修“梦工厂”:

家里的风扇多是这种东凑西拼的,唉,拆客之家,难得用上一次新品。

网友A:
还是买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个新的吧

修到不能再修了,自然会买新的。或者我们就此在坛里展开讨论,看有多少人赞成买新的。

网友:
都是这样的哦,我的风扇坏了东拼西凑又是好的,一个风扇可以用好多年,别人家的都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早期3片扇叶的比较多

网友B:
AB胶粘罩子比较失败,电机上面有螺丝孔,罩子打个孔用长一点的螺栓就能拧紧外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胶粘罩子比较失败,电机上面有螺丝孔,罩子打个孔用长一点的螺栓就能拧紧外罩 ...

它不是直接固定电机的,因为它可以上下左右摇摆,我忘了以前是怎么样的。但如果是这么简单的,我应该能想到

网友C:
旋转摇头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摇头是怎么实现的?

它有两个摇头电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不是直接固定电机的,因为它可以上下左右摇摆,我忘了以前是怎么样的。但如果是这么简单的,我应该能想 ...

上下摇摆也不影响的,电机和后面塑料壳都是固定位置的,可以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摇摆也不影响的,电机和后面塑料壳都是固定位置的,可以拧的

反正这是一台底座可以伸缩的,既可落地,也可做台式的,而且可以上下左右,有风类选择,并且带遥控的,功能比较齐全的一台风扇(当初买来时应该也价格不菲)。你可以回看我的相关帖子——我想起来了,它用于固定的那个塑料壳烂掉了,不能直接固定在电机上。

网友D:
那个啥,该搞搞卫生了,风扇头好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啥,该搞搞卫生了,风扇头好脏~

什么都逃不过二师兄的眼睛,就剩个风扇头没搞卫生,底座其实在折腾上一个帖子的时候,全身水洗过,你可以回看。可能就是把底座洗的太干净了,对比太明显了。

网友:
不错,佛山很多名牌风扇厂

网友:
都是这样的哦,我家的风扇坏了c又修好的,
一个风扇可以用30多年,别人家的都换了好几代

网友E:
电扇都能攥出来?存货可真多。。。

网友:
肢体移植手术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扇都能攥出来?存货可真多。。。

这个“攥”字用得好,MM认字真多,我是查字典才学会这个字的。

楼主:
对,准备再战它三十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准备再战它三十年。

搂主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