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有大神可以帮我看看这个U盘还能救么?

楼主(2019-07-27):
        2014年9月左右在淘宝上面买的一个U盘,其实是我自己买的配件,然后叫卖家帮焊接的,主控是IS902E,颗粒买的2颗 JS29F64G08JCND1,速度都相当可观,一直都在使用,但是最近都插在自己得电脑上面没拔下来,前几天想用的时候已经打不开了,双击打开会显示“请插入磁盘”,点击属性显示“0字节”,以前试过一次用DiskGenius扫描可以看到里面还有东西的,可以直接把文件拉出来保存,但是这次不行,打开DG看不见有该U盘的盘符。如果用其他恢复软件也会显示请插入磁盘。找了好多个版本的MP Tool最后找到了一个合适用的,能扫描到NAND,但好像只能扫描打其中一个?(见附图)但是不敢量产怕里面的东西不见,这个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里面的文件嘛?

不知道是不是其中一颗虚焊呢? 如果是的话 重新焊接会不会能用?还是需要重新量产一次?

或者坛中有哪位大神可以帮救一下的 酬谢哦

网友:
虚焊了吧,不用重新量产,

网友:
千万别量产  你这是有一片颗粒可能虚焊了,加焊芯片U盘就可以重新识别,数据就都回来了。
量产一下  数据就都没了
当然啦 如果颗粒坏了 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我和你一样,量产了好了,数据当然全没了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呗

网友:
是不是颗粒发热量比较大。一直插在电脑上颗粒堆积了比较多的热量导致颗粒变形虚焊或者颗粒内部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