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人求问,用x佬洗板水洗东西一定要带口罩手套操作吗

楼主(2019-07-27):
为了洗主控板和闪存上的残留助焊剂,淘宝入了个x佬洗板水(S880),看介绍说是环保洗板水,不知道这个洗板水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和口罩吗,弄到手上会不会伤手或者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另外这个洗板水毒性大吗操作的时候是不是要很小心?

网友:
用的不多 我就没带口罩,天天用的话  还是建议注意通风

网友A:
对手没有影响,不过会腐蚀塑料一类的。

网友:
洗板水主要成分是四氯乙烯,多环芳烃,某些可能还有卤素,这些玩意多多少少是致癌的。。。。你就好自为之吧。。。。反正这些玩意的msds上面都要求强制通风,避免吸入,而且操作时需佩戴手套。。。

网友B:
作为一个从事多年线路板行业的明确告诉你,长期接触皮肤会烂掉,有人图方便不戴面罩现在肺都坏了。这东西是致癌的,我们用的时候防护措施要做好的,面罩手套都要。你只是小量短时间用注意通风就可以,尽量还是戴上手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从事多年线路板行业的明确告诉你,长期接触皮肤会烂掉,有人图方便不戴面罩现在肺都坏了。这东西是 ...

我靠,以后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从事多年线路板行业的明确告诉你,长期接触皮肤会烂掉,有人图方便不戴面罩现在肺都坏了。这东西是 ...

感谢大神解答,我知道天那水毒性确实很厉害,不过这个不是天那水又说是环保的危险性会不会小一些,而且好贵500ml要卖32块

网友C:
无水乙醇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手没有影响,不过会腐蚀塑料一类的。

对手100%存在影响的

最好就是带手套操作,口罩看个人情况吧,一般可以买一个吸风的设备就可以了(类似抽烟机这种原理),不会影响焊接温度的。我一般都是屏住呼吸焊接(而且抽烟设备会吸走大部分烟雾的)

如果手指碰到洗板水,又不及时清理,就会破坏皮肤。长期下来手指皮肤的表皮就会脱落,更深远的影响就更多了。所以最好不要让皮肤直接接触,如果不小心接触了,维修后需要洗干净手的

跟什么牌子的洗板水是没有关系的,虽然我也用维修佬的

我一直都是带手套操作的,随手一拿就是,一次性的,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水乙醇了解一下

这个洗不干净的

网友:
我也刚买了一瓶洗板水,之前用95%的酒精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大片发白的电路板看起来特别恶心,偶尔用用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对手100%存在影响的

最好就是带手套操作,口罩看个人情况吧,一般可以买一个吸风的设备就可以了(类似抽 ...

不要把话直接说死了,什么100%有影响?我经常用手去接触洗板水不一样没什么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话直接说死了,什么100%有影响?我经常用手去接触洗板水不一样没什么事吗? ...

厉害

Keep

楼主:
看来还是需要多注意啊,话说昨天去药店买了瓶95%酒精试了一下,发现除了有点发白,大部分助焊剂还是能轻松去掉的,丝印也可以看的很清楚了,貌似发白是因为助焊剂没洗干净,多洗几遍也能有效减轻发白

网友:
效果可以的,注意要95%的
消毒用的那种不好用,水多

网友:
以前在工地刷漆里面放天那水,干完活还经常用天那水洗手上的油漆

网友E:
一直用99分析纯无水酒精,个人认为洗的干净与否不是最重要的,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99分析纯无水酒精,个人认为洗的干净与否不是最重要的,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

分析纯不好买啊,我用95%的酒精根本洗不掉,还没风油精效果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分析纯不好买啊,我用95%的酒精根本洗不掉,还没风油精效果好

很好买呀,随便的化学试剂商店都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买呀,随便的化学试剂商店都可以买到。

我都不清楚哪里有化学试剂商店,分析纯酒精保存起来安全吗?相比洗板水哪个容易挥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