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坛里推荐全网价格最低的康丽豆芽机

楼主(2019-07-27):
闲来无聊,淘了个坛中优惠购推荐的豆芽机,没事时折腾折腾,其实一年中吃豆芽菜的次数没超过5次,纯粹是瞎折腾……
坛中推荐最低价的是两层不带压盘,我拍的加了个压盘,被坑了10块,看外壳,下面是机座,带盛水容器,上面是个桶罩

喷水头装好了的样子

待机0.3W左右

通电选择季节后开始工作,水泵启动瞬间功率

喷水工作状态

水泵工作平稳后功率有所下降

桶罩与底座接口不严实,有点漏水

选择键

底部标签

拆开简简单单

控制板,没螺丝固定

插在卡槽上

看看主板,像是全高压运行

背面

两个可控硅,分别控制水泵和发热芯

水泵

出水口可见水泵叶片轮

这个不知道是个怎样的发热芯,加个铝片扩大发热面积,估计选择冬天的话才会工作,没有检温部分,估计就靠那无名IC控制它来间歇性的工作了

控制板在底座上还有一个卡槽位

左边的标配层筛盘,右边选配的所谓蓄水压盘,就一个朔料网片被坑10块有点不值

下面是种了60个小时的绿豆芽,今年估计会打破历史吃豆芽菜的记录吧

该豆芽机,开始种植时水泵连续工作2分钟,后面大概间隔2~3小时工作一分钟,这是夏天模式,冬天模式没试验,这样貌似不会比市场里的价值低,抛开市场里属毒芽菜这茬来说,并无鲜明的性价比,但落得个折腾乐趣

网友A:
才看了个帖子说买来吃灰的小家电就有这个啊

网友B:
我也买了,弄了几次就吃灰了……

网友C:
这天气不用加热,就定时喷水够了

网友D:
这个是种机还是用来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看了个帖子说买来吃灰的小家电就有这个啊

家时除了电视电脑,风扇,电力锅,电热水器等少部份电器外,大多电器都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种机还是用来洗?

洗着洗着就洗出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天气不用加热,就定时喷水够了

加热估计成绿豆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弄了几次就吃灰了……

不管怎样种,真如谣言说的那样,不加特料进去更本没市场里卖的那样肥实漂亮,

网友E:
因为孩子喜欢吃豆芽配米线,所以老去小店买豆芽,后来网友推荐“可乐瓶子生豆芽”,就弄个快乐瓶子底部钻几个孔,放到大一圈的水瓶子里,外面套上黑塑料袋保温和防止见光发绿,冬天一星期/夏天4~5天生一茬,2可乐瓶盖的绿豆生一瓶豆芽,可以吃2~3次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孩子喜欢吃豆芽配米线,所以老去小店买豆芽,后来网友推荐“可乐瓶子生豆芽”,就弄个快乐瓶子底部钻几 ...

豆芽是很好生的,以前家里用菜蓝就可生,这种呢就省去了人工浇水这道工序而己,但下面的蓄水桶太小,水容易变质,所以一定时间内还得人工换水,所以所谓的自动豆芽机一说还是有点鸡肋

网友:
中间咯个发热体应该是ptc,有负温度系数,温度达到一定就会电阻狂增,以此来保持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