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俺想买无线键盘鼠标,请各位大师们提点意见呢.........

楼主(2019-07-27):
俺想买无线键盘鼠标,请各位大师们提点意见呢.........

俺不太会买呢........

请各位大师多多指点一下的啦..........

俺想买无线键盘鼠标,请各位大师们提点意见呢.........

网友:
无线键盘鼠标,反正都用无线了,选自己喜欢的外观买。就不用管性能了,反正性能都差。操作都比不上插线的!

网友:
价位?你自己的兴趣点?一般用用就罗技

网友:
“罗技”省电,便宜的随便用,手感一般般了,

网友A:
优惠购里39一套的优派还可以!!

网友:
无线键盘的话  雷柏 罗技 双飞燕 都是实惠的选择。。选择自己喜欢的外观就好

网友:
无线的一考虑电池续航,二考虑是否延迟厉害,其余外观和牌子看自己喜欢

网友:
双飞燕的可以,买了很多套了。没有延迟,玩网络游戏也挺好。鼠标坏的快,除了换微动、也从咸鱼收了几个备用。

网友:
都是国内厂子代工的,八九不离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惠购里39一套的优派还可以!!

优惠购里已经没有了。

网友B:
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话,雷柏的X1800S无线键鼠套装就可以。老刘家卖69,老马家还便宜一些。

我的这套用了两年多了,至今性能完好,连键面印刷的字迹都没模糊。就我每天的使用频率和强度来说,质量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话,雷柏的X1800S无线键鼠套装就可以。老刘家卖69,老马家还便宜一些。

我的这套用了两年 ...

非常感谢大师热心回复........

问下鼠标电池能用多长时间的呢??

键盘的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师热心回复........

问下鼠标电池能用多长时间的呢??

这套键盘鼠标各用一节普通五号电池。
我用的是两毛五一节的华太碳性电池,一般是早上八点开机到下午六点关机。
键盘的电池能用半年左右,鼠标的电池能用两三个月。

键盘的手感、耐用程度都还不错;遗憾的就是没有那三个键盘指示灯。
鼠标是红外不可见光的,比可见光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键盘鼠标各用一节普通五号电池。
我用的是两毛五一节的华太碳性电池,一般是早上八点开机到下午六点关 ...

刚刚去taobao看了,大部分比JD还要贵呢......

谢谢大师解答俺的疑问......

网友:
一般键盘建议有线,鼠标建议无线。键盘用无线的话很容易漏字,因为第一下要唤醒。

网友:
根据工作用途来确认是否购买和购买什么价位的。如果是普通办公,一般的也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