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旧硬盘外壳+耳机麦克风软管+旧衣夹做一个焊接夹台。

楼主(2019-07-27):
先上成品效果,暂时只找到2根软管,所以做了个双夹的。

主体是富士80G并口硬盘的上壳,材质应该是不锈钢的。

软管是坏的头戴式耳机上的麦克风上的波纹管,直径3.6mm,用原来固定硬盘外壳的螺丝硬拧进软管固定软管。

夹子是坛子里撸的不锈钢晾衣架上的,这种夹子不好用,换成不锈钢丝的了,换下来的夹子正好用在这里。把夹子里的弹簧挑起来插到软管的孔里就实现了固定,固定效果还行。

装好的效果是这样的,上面夹子可以夹要焊接的电线或PCB板什么的,下面就是一个浅盒,临时放点儿零件什么的。

  整个焊接架取材相对容易,制作非常简单,分分钟可以搞定。缺点是软管有点细,太重的东西夹不了,最重也就是夹图1中的编程器了,不过应付大多数情况问题不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底座会不会太轻了一点?

网友B:
咦?
底座不是比上盖更沉更稳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
底座不是比上盖更沉更稳当么?

底座上是螺纹孔,不是通孔,不好固定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会不会太轻了一点?

面积大,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动手就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