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宝锋BF-868 plus对讲机

楼主(2019-07-27):
这个对讲机写频一直不成功,前几天拆了写频线,没看出什么来,今天把对讲机拆开了,大家给看看是不是对讲机不能写频,便宜的很,拆的这个还进水坏了的

电路板一塌糊涂

用酒精洗了洗,勉强能看

电路板上带有耳机话筒插口,也有一个musb插口,可以充电不知道能不能用来写频,请大家给分析一下

楼主:
有拆了一个别的牌子的,应该是好的,想把线直接焊上去看能不能写频

网友A:
通用写频线就行,不能写频一般是电脑端驱动或写频软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写频线就行,不能写频一般是电脑端驱动或写频软件的原因。

驱动安好了,电脑上也有com3口,写频软件换了好多个,都不行,现在主要用BF—480的写频软件测试,只有这个有400—470M的波段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拆了一个别的牌子的,应该是好的,想把线直接焊上去看能不能写频

自己焊了个写频线,串口加两三极管,还是写不了,估计只有放弃了

网友:
教你一招。。。拆开对讲机,找到一个芯片是24c08。。。读出里边的数据。找找规律。。。就知道这个对讲机的频率了,然后把对应的位改为自己想要的频率就行了。等会给你传个图。

网友B:
看看这个,就是对讲机里边24c08里边的数据。前边的几位是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后边的是亚音。发射功率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就是对讲机里边24c08里边的数据。前边的几位是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后边的是亚音。发射功率之类 ...

好难呀,芯片没有找到,更别提拆下来读取,完全不懂呀

网友(2020-06-26):
手抖了吗?模糊不清啦!!

网友C(2020-10-12):
看的眼花,不过拆24C08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的眼花,不过拆24C08是正解。

现在很多都是mcu内置eeprom,24c08已经很少了

网友:
24C08,大部分是焊上的,还是插进去的?谢谢

网友(2024-11-07):
引用 楼主:
有拆了一个别的牌子的,应该是好的,想把线直接焊上去看能不能写频

内部咋那么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