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有功率计的,电压表,万用表的来晒晒家里的电压了

楼主(2019-07-27):
大家有功率计的,电压表,万用表的来晒晒家里夏天的电压了,我先来把
这并不是最低,最低时130V左右,然后说说那些电器可以用买那些不能用,我的电脑用的宽幅电源,可以正常使用,头顶吊扇直接不转,小风扇勉强转,基本没风,用的小米热水壶,老长时间也没烧开水,不知道能不能烧开,路由器,机顶盒,小米台灯工作正常,屋里的led灯一直闪,对功率计来说,背光灯不稳定,130V左右时,继电器动作,但无法有效吸合。
还有比我低的吗?

网友A:
那个村的啊,这么给力,申请三相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村的啊,这么给力,申请三相电吧

说了你可能不大信,济南市区

网友B:
和单相三相没有关系,这种电压大部分都是处于供电末端,变压器都没有用的那种,早前我们村也这样,最低80多伏,只有白炽灯能亮红光,但那是几秒钟的事情,夏天大部分时间在180~160V左右,180V时空调勉强启动能制冷,只要听到压缩机像老牛一样哼哼直响就是电压低于140V了,稳压器都扛不住了,要立马关空调,否则压缩机会过热保护,一小时别想用空调,后来电力改造没用上了变压器就正常了,家里的两个5000VA稳压器就报废了。

你最好打听一下有没有改造计划,几年内没有的话建议购买稳压器稳压。

网友:
我们这里是电压高,用电高峰期都没低于过240v,一般都在250v左右,高的时候能上260v。这样好多年了,也没见谁家电器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单相三相没有关系,这种电压大部分都是处于供电末端,变压器都没有用的那种,早前我们村也这样,最低80多 ...

不大清楚,反正我经常会看一下这个表,最高时接近250v,反正就是挺不稳的,电脑电源坏过(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怀疑是),就换了超宽幅电源,电压130时电脑也都没问题,路由器,机顶盒和小米台灯用了一个比较好的开关电源一起用,也都正常,就是风扇,电水壶实在不大好用了,过了用电高峰,也就恢复到220左右了,深夜下半夜会到240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了你可能不大信,济南市区

我也济南市区,还是老小区老线,208V,家用电器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济南市区,还是老小区老线,208V,家用电器使用正常。

我这个也就是持续一两分钟吧,他不是一直这样,会慢慢的升高高190,200 左右,然后一会可能就就降到这个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也就是持续一两分钟吧,他不是一直这样,会慢慢的升高高190,200 左右,然后一会可能就就降到这个 ...

你这估计附近有用电大户,变压器那里输出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不然电力局会考虑增加变压器容量,他们不会让变压器经常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行的。你这应该是到你们这边的线路的问题。线路容量不足,负荷大的时候压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估计附近有用电大户,变压器那里输出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不然电力局会考虑增加变压器容量,他们不会 ...

不是很清楚,我只能搞我自己屋里这些,就是用电器的电源部分尽量买好一些的,不然觉得用不大住。

网友:
我家隔壁就是变压器。经常测量电压都在250V左右。
即使是用电高峰,最低也在230。

网友:
我济南北老豆腐县农村的,不存在这种情况。没线改前全村就一台80的变压器,那时候空调什么的少,也能正常用,后来空调多了带不动了,电业局就来线改了,换粗线,一个村两台160的变压器(可能还要大),,现在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网友E:
笔记本没事台式机低于180V就从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了你可能不大信,济南市区

不要说你住在姚家小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没事台式机低于180V就从起

我专门买的好一点的电源,短时间130左右也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专门买的好一点的电源,短时间130左右也没问题

笔记本最低100V起,问题是电压低光猫和路由器都不好好工作。买台稳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最低100V起,问题是电压低光猫和路由器都不好好工作。买台稳压器吧。 ...

我的路由器,机顶盒,小米台灯都没用原来的电源适配器,找了个好一点的适配器带着这三个设备。

网友:
我这边保持在210V-230V

网友:
还是乡下好,一个村一台变压器安装70户,实际常住15户,电压就没低于235V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