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震旦ad216打印机空白问题 已结帖

楼主(2019-07-27):
已结帖;修复   原因是磁辊一端的齿轮磨损引,起补图两张

震旦ad216打印机空白问题 别人给我一个复印机   已经复印16万张    机子没有出现任何代码   复印就是一张空白纸    打印也是一张空白纸   怎么处理

网友A:
建议去普广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普广论坛

这机子资料太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机子资料太少了

空白不是高压组件就是激光成像组件的问题。看看硒鼓电极是不是接触不良,碳粉污染导致漏电什么的。拆开清理一下先,也许清理完就好了。

网友:
引起的原因 很多 单我考虑纸张电极丝 是不是 断了。。。检查一下 在旁路进纸侧面机盖打开能看到。自己没弄过 很难判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白不是高压组件就是激光成像组件的问题。看看硒鼓电极是不是接触不良,碳粉污染导致漏电什么的。拆开清 ...

有时间拆开试试

网友C:
空白会不会激光器没工作
或棱镜窗打不开

网友D:
这机器好像与柯美的差不多,激光器的检查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好像与柯美的差不多,激光器的检查是重点。

不知怎样确定激光器问题    发光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白会不会激光器没工作
或棱镜窗打不开

怎样确定是棱镜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