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7AE量产成功了 可是只有一个分区,正常应该有2个才对一个CD一个....

楼主(2019-07-27):
SM3267AE主控虽然量产成功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只有一个CD光驱,没有移动硬盘设备,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问题还是什么,请大神来帮忙解决下!

如图最后一张,图片只有一个光驱CD 没有移动硬盘! 只有一个分区,如何解决?

网友:
用smitools做cd-rom吧,或者用改cid的方式做多驱多启。

网友:
看看磁盘管理里面有没有没分区的磁盘,或者换个量产版本看看

网友(2023-01-28):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了,慧荣SM3267AE主控,量产工具换了几个,量产出来都是只有一个CDROM分区,磁盘管理里也找不到。在multi-lun setting那里选择两个分区进行量产后也是一样的情况,都是只有一个cd分区,量产了七八次了也没搞成功。

网友:
大神来了。

这个 现象就一个原因。

SN设置哪里,你看看你们现在设置的是NO SN,这样是不行的。

你把他设置成其他的,SN 有了的话多分区量产之后就OK了。

网友:
3257  3267没遇见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