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怎样改 PCIe msata盘的芯片为普通的 msata 盘

楼主(2019-07-27):
                          怎样改 PCIe msata盘的芯片为普通的 msata 盘  ?

海力士  msata

焊接主控芯片?

网友:
换板子呗,把颗粒拆下来。在淘宝上买普通的SATA固态主控板,然后不解释了

网友:
你如果真的要要的话我手头有个32G的三星MSATA可以考虑交换。。。。。。。说实话我还想弄个pcie的盘研究一下呢,,,,,

网友:
我手上一主板msata插槽是msata、minipcie都可以用的~~~

网友A:
1,查桥接芯片引脚,一般多是SATA转PCI-E,确定SATA的四根信号线就很好转了。
2,别弄了,MPCI-E的固态比较少,没必要改,直接和别人换个MSATA的就可以了。可惜我手上没有合适的,不然拿个60的和你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查桥接芯片引脚,一般多是SATA转PCI-E,确定SATA的四根信号线就很好转了。
2,别弄了,MPCI-E的固态比较 ...

小的是桥,大的是主控,这货我记得不是2246XT就是2244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