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有在用STM8的朋友吗?ST-LINK插上电脑会闪灯吗?

楼主(2019-07-27):
不接板子,只是插在电脑上会闪灯吗?我的这个一直亮灯,不闪,编程提示:Error :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tool.

网友A:
我们工厂有用这个软件烧录IC.很麻烦.换了好几台电脑只有一台可以正常烧录.其它几台和你的现象一样.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工厂有用这个软件烧录IC.很麻烦.换了好几台电脑只有一台可以正常烧录.其它几台和你的现象一样.我也不知 ...

还挑电脑?真麻烦.

网友:
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
是ST-LINK V2吗?好久没用过了,刚拿出来插在我的电脑上确实是闪亮,WIN7 64位系统,未安装驱动的情况下。

网友:
只有USB没枚举才会闪

网友:
重装下驱动。

网友:
就是在插入USB口时会闪几下,等电脑认出硬件就常亮不闪了。

网友B:
难道是驱动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驱动没装好?

不是驱动问题,要么是板的问题,要么是下载器的问题,又买了一块小板,等到了再说吧,估计又是什么电容的问题,这板子真麻烦,还是喜欢用AVR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驱动问题,要么是板的问题,要么是下载器的问题,又买了一块小板,等到了再说吧,估计又是什么电容的 ...

确实是比较麻烦

网友:
没装驱动的时候会慢慢闪,仿真烧录的时候会快闪,没用通讯的时候是不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