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海力士SK hynix SC210 mSATA 128GB固态盘 测试

楼主(2019-07-27):
海力士 msata 盘 测试

网友A:
这盘要挂了吧?? 这么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盘要挂了吧?? 这么慢 ~~~

盘读写没有问题,是msata接口转接USB接口,目前没有详查可能在转接过程中按最低速率了

网友:
就算转接USB2.0,也不至于这个速度吧?

网友(2023-02-28):
这个盘主控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