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比较好的主控板是什么?IS903差透了

楼主(2019-07-27):
一个903的u盘,一发热就掉盘,最近干脆不认盘了,想换个主控板,求问现在性价比比较高的是什么

网友:
看是什么颗粒吧,3268还可以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性价比如何定义,903的连续读写性能在U盘主控里还算名列前茅的,但4K性能和USB2.0主控比起来都接近垫底的位置。
4K性能强的U盘主控,有SM3281,但连续读写性能又比903差了一大截,连续强4K也强的有SM3280就是价格太贵,SM2246+ASM105x系列性能比SM3280更好但价格也更贵。
兼容性来看,USB3.0整体都比USB2.0兼容性差,发热和掉盘的现象也更容易发生,高性能也是和高热量伴随在一起的,就日常使用而言还是搞个性能较高的USB2.0盘实用些。

网友:
这个东西大厂搞起来易如反掌,只可惜U盘没了利润,加上牛屎横行,没人开发啦。

网友:
尝试加散热片吧

网友A:
这锅903不背 U盘的板子和周边零件质量才是问题所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锅903不背 U盘的板子和周边零件质量才是问题所在

但它发热大呀,耗电多,一分性能一分发热,

网友B:
掉盘是什么,当主控发现写入的数据校验错误,就会把u盘强行弹出,是吧,,,,我曾把闪存的写保护脚置于写保护位,再向u盘写入数据,u盘被主控强行弹出,就是相当于你们所说的掉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盘是什么,当主控发现写入的数据校验错误,就会把u盘强行弹出,是吧,,,,我曾把闪存的写保护脚置于写 ...

一种是因为芯片组和USB驱动的兼容性问题导致掉盘,一种是接口接触不良和供电不足导致掉盘,一种是持续高速读写芯片过热触发保护导致掉盘,一种是固件本身bug或者NAND存放固件的特殊区域出现问题导致掉盘,掉盘主要还是前面三种情况。另外如果NAND寿命快用完时,写入数据校验失败,U盘应该不会像SSD那样锁盘,而是可以继续写入

网友:
可以考虑固态u盘。主流的也就是2246e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它发热大呀,耗电多,一分性能一分发热,

903自己稳定性很好的,无非板子用料不行而已

网友:
903可以说是最适合diy的了,超级能写

网友:
emmm我觉得发热掉盘的问题更多的还是和焊接手艺以及板子颗粒体质关系更大吧
我手头用的G2板子双贴过29F64B08NCMFP\TH58TFG9EFKBA8K\TH58TEG8DBHBASC等几种颗粒,大规模全盘写的时候颗粒和主控都能冲到70多度,被烫过手,但也没出现过掉盘之类的事儿啊。
因为都是单纯的储存用,拷贝点游戏啥的,不需要OTG之类的功能,所以IS903的连续读写性能还是比较OK的

网友C:
发热掉盘我觉得纯粹是读写太快温度高,3281贴大容量片子跑圈也有掉速掉盘的风险,不过重新拔插就好了,摸起来是烫手的,速度快总是要牺牲点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热掉盘我觉得纯粹是读写太快温度高,3281贴大容量片子跑圈也有掉速掉盘的风险,不过重新拔插就好了,摸起 ...

芯片温度高了功耗也会变大,电源温度高了负载能力会降低,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查一下问题

网友:
USB2.0那就3257稳定些吧

网友D:
就日常使用而言还是搞个性能较高的USB2.0盘实用些。
===
所以 3257 很好很强大 ? 4K也好,做WTG 也行, 大文件也凑合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日常使用而言还是搞个性能较高的USB2.0盘实用些。
===
所以 3257 很好很强大 ? 4K也好,做WTG 也行, 大 ...

应该是3267ab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日常使用而言还是搞个性能较高的USB2.0盘实用些。
===
所以 3257 很好很强大 ? 4K也好,做WTG 也行, 大 ...

好久没用2.0了,3257的4k是什么水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用2.0了,3257的4k是什么水平啊

不知道阿 ~~~ 我是小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