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有用STM8的坛友吗?烧录怎么都不行啊

楼主(2019-07-27):
一直提示:
Error :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 !
Check the SWIM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s on the SWIM connector.
If the application code uses Swim Disable and Reset pin as Output or has disabled SWIM Clock Divider:
Try Now to SWITCH OFF and ON the application Power Supply while NRST Reset pin is forced low.

板子是STM8S103的最小系统板,刚买的,就一个出厂程序。下载器是st-link v2,山上的,不过写STM32试过是正常的,就是STM8怎么都不行,试了下另一块自己做的STM8S003的最小系统板也不行,也是这个提示,有解决过这个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升级STlink试试,有一次死活下载不进去,原因是下载线断了一根

网友B:
试过给目标办的RST强制拉低然后上电吗?
没有的话就试试
试过的就把rst连接的电容拆掉试试,这个电容会引起复位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STlink试试,有一次死活下载不进去,原因是下载线断了一根

已经升级了,写STM32没问题,线应该没问题,今天拆了量下线路吧,唉,山上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给目标办的RST强制拉低然后上电吗?
没有的话就试试
试过的就把rst连接的电容拆掉试试,这个电容会引起 ...

谢谢,板上有复位键,按着复位键插上去不行,拆电容没试过,先拆开量下线路再试试拆电容吧

网友:
把所有的焊接引脚用表测一遍,电容那块的问题最大…

网友C:
最后再看看stlink的接线部分,32用的是swd stm8用的是另外一部分接口……碰到过几次都是接线跟焊接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再看看stlink的接线部分,32用的是swd stm8用的是另外一部分接口……碰到过几次都是接线跟焊接的锅… ...

拆开大致看了下没有明显的连锡,晚点用表量一下

网友D:
STM8和STM32用的接口不一样。在ST-LINK那里接的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8和STM32用的接口不一样。在ST-LINK那里接的针不一样。

这个当然知道啦

网友:
会不会是接触不良

网友E:
开发版要单独供电 st link 不给开发版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发版要单独供电 st link 不给开发版供电的

这东西有单独供电的,山上的,你说的是正版的吧

楼主:
量过了,不是接触问题,貌似还是什么电容的问题,网上也看到有人问过,等新板子到了再试试吧,再不行把电容都换了看看,毕竟是山上的东西,质量难说

网友C:
按说新的板子不会有问题的,你用stvp试试看看芯片是不是锁了?刚开始玩这玩意儿调试下载排线没有焊直接用排针别住下载被锁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说新的板子不会有问题的,你用stvp试试看看芯片是不是锁了?刚开始玩这玩意儿调试下载排线没有焊直接用排 ...

好像是根本识别不到板子,看不到有没有被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根本识别不到板子,看不到有没有被锁

说了用stvp擦除一下……看看能不能擦除是不是写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了用stvp擦除一下……看看能不能擦除是不是写保护了

不能擦除……………………………………

网友F:
难道楼上都不知道有的STLINK只能调试STM32么?

楼主需要买可以同时调试STM32和STM8的,不然你怎么弄也无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楼上都不知道有的STLINK只能调试STM32么?

楼主需要买可以同时调试STM32和STM8的,不然你怎么弄也无法 ...

我买的就是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