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表改功率计大家看看行吗?

楼主(2019-07-27):
听说旧电表连485线能改功率计,大家看看我这个电表怎么改?232转485线也准备好了,。电脑程序也准备好了,现在就是连接了!

网友:
这种不行,得是液晶显示的那种

网友:
这种改了功率计,你从哪里看功率??

网友:
这种表改不了,要那种液晶显示 的才行,还得是485通信表才能通信修改显示参数。

网友A:
楼主来搞笑的吗?没液晶屏怎么看功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来搞笑的吗?没液晶屏怎么看功率啊

液晶屏显示数字,我这个不是也显示数字嘛!同样显示数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晶屏显示数字,我这个不是也显示数字嘛!同样显示数字

这个数字只能往前走,只能累加,功率在一定时间内是不变的,功率要是从大变小了你怎么显示?这个不能往回跑啊

网友:
好歹楼主也要找到接485线的地方。哈哈

网友B:
楼主是逗大家的,认真就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逗大家的,认真就输了

你说的对,楼主就是一个逗比,来逗大家的
看楼主头像就知道了,八两金

网友C:
加LED显示+单片机可以改,移步老站:用电度表改制的9000W大功率功率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LED显示+单片机可以改,移步老站:用电度表改制的9000W大功率功率表

已改装成功了,请问一下最小一瓦灯泡能转吗?手机充电三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改装成功了,请问一下最小一瓦灯泡能转吗?手机充电三瓦

原电表是10(40)A的,1W测不出来,2-3W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电表是10(40)A的,1W测不出来,2-3W可以。

你好老师,我我实际是买了新电表,液晶屏,5,60a的功率显示位0.000,也就是最小1瓦,我看论坛的5,60a是0.0000,真的能测量出0.1w吗?我这个表小于1w应该不走了,他们的0.1w是不是都能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电表是10(40)A的,1W测不出来,2-3W可以。

我这表装出租房好使吗?会不会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我我实际是买了新电表,液晶屏,5,60a的功率显示位0.000,也就是最小1瓦,我看论坛的5,60a是 ...

电表0.1W都能走费不了多少电,更多的是怕接大功率负载时走得飞快RMB刷刷的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表0.1W都能走费不了多少电,更多的是怕接大功率负载时走得飞快RMB刷刷的就没了。 ...

这些表我准备出租房用,合适吗?原来用那种十几块的齿轮的,我怕不准或卡住,听说别人家有卡住的。我这个

网友:
几个月前,本地整治群租房自建农民房,拆了不少楼。这种电表没少见,里面除了一个芯片俩晶振,外加一个计数器,还真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这玩意我这里有很多,没看出有什么用处。

网友:
话说这玩意不是回收吗,大佬们都是咋鼓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