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光猫UPS及路由器等网络设备集中电源管理控制器制作。

楼主(2019-07-27):
    本次制作是原制作的升级,原制作在这光猫UPS及网络设备集中供电电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8036,已使用2年多了,如下图。

   由于前些时间POE供电出现故障,由于原制作是一体的,需全部拆开才能维修,所以暂用外加POE供电。在处理POE过程中发现设备箱及本电源比较热,旧电源内部有个小风扇,不够力,且不静音,由于电源是有电池的,所以感觉不安全,所以对它进行改造。本次制作是采用模块化方式,增加散热风扇,设备箱也增加风扇。由于年纪增大,常常出到门口怀疑房间空调不知有没有关,又回房检查空调,不方便,所以本次制作增加房间电流检测,这样在门口打开手机APP看一下房间电流就可判断空调情况。由于本制作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动的,所以电源的单片机程序只是在原来程序修改一下,对于手机APP只增加房间电流显示,并没有大修改,本制作是专用的,且过于复杂,没有通用性,所以不发程序及电路图,仅展示制作过程及成品。
本制作的PCB由于板多且大部份超过10cm*10cm,所以是自己用热转印法制作的,CPU部份是去打样的。
以下热转印法制作的UPS电源板

直流电源输出板,左侧的交流板设计有问题,没有这板。

交流输出板

CPU及POE供电板板面不大,所以是打样的。

把它分割开来。

以下为机箱的制作,采用3mm环氧板加铝条制作。用小台锯开板,

机箱一边侧面开散热孔,另一边装静音风扇,是ARCTIC的F8

完成机箱初步制作,下一步为开孔。

面板开孔采用小台钻开。

外壳制作完成。

楼主:
由于机箱最后完成的图没摄到,所以上楼最后张图片在这层再发一次,成品图只是表面多了文字。以下为成品内部图

侧面拆开的内部图

大的板及重的板都有固定点的。

以下为本制作的全部板图

以下为光猫UPS电源部份,本制作的UPS部份只供光猫用,只保证市电没电时,光猫有电,家里的固话能通信,方便老人(市电停时,光纤信号是正常的)。

小模块为电池充电及大模块为升压板,电池为2串3并,可供大半天。

以下为交流输出板,带电流检测电路,这电流检测不是检本电源的,是通过外接开合互感器来检测房间电流

以下为直流输出板,用12V8A的电源供电。

以下为POE板,用模块把12V电压升到48V,给AP供电。

以下为CPU板,由于设计时不周到,所以有飞线。网卡是W5500模块。

以下是在设备箱内加风扇及开通风口。

以下为使用中的情况,线路没整理得好,有些乱,能用就行,箱内2台NAS都是用这个电源供给的。(黑群晖原来是用交流供电的,后发现用12V的DC-ATX供电效率更高,用功率计对比发现比用交流供电少10多W。)

网友:
复杂的电路工程啊,后续维修估计也是个麻烦事,

我现在全部POE交换机,POE供电省了好多麻烦

有个UPS,暂还没外接光伏板;

网友:
不错,看起来自己做的好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esp32性能比你这个用的好,而且可以用WiFi不需要网线。

网友:
看来和我有相同想法的不止一个啊

网友:
楼主牛啊但是看图片感觉内部散热应该还是不好,没有风道啊

网友:
想到了手里的材料比楼主的好太多了 。工控电脑的底板 和机箱 有4U的有 厂家自己的标准的 。有是有12V 5V 24V 电压的 。可以做成和楼主一样的机器。 都才我拆了不少 。。。。

网友:
手里好多这样的箱子都让我拆了卖铁。。。

网友:
感觉很疯狂啊

网友:
我没那么复杂,监控、光猫、交换机都用12V集中供电,NAS直接用交流 弄了个小机柜 设备都放里面,顶上一个12CM风扇抽风。

网友:
不错,浩大的diy工程。

网友:
年初屯了一个机箱还没用。交换机还有2,机架式那种机箱。

网友:
太占空间了
一般人家里 就  光猫 + 路由器 + 交换机, 4个12V供电就可以了

推荐方案: 小米 4口充电器  + qc2.0诱骗头

网友:
QC诱骗不靠谱,充电器发热大,不是为24小时不停充电设置的,我选择12V铅酸电池,搭配13V或者12,8V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电池既可以充当不间断电源,还可以滤波稳压。

网友A:
我直接弄了个机柜,放楼梯下面,啥玩意都放得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机箱最后完成的图没摄到,所以上楼最后张图片在这层再发一次,成品图只是表面多了文字。以下为成品内部 ...

现在好像多年不停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弄了个机柜,放楼梯下面,啥玩意都放得下

大      大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