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摔过

楼主(2019-07-28):
有点弯了。现在的问题是耗电快。每个小时3%还原过系统。没用一样。就算关机。也一样耗电

屏幕上面就是主板的位置,待机的情况下有点温度的

网友:
CPU摔出问题了吧

网友:
换新机吧,现小米8指纹版、MIX 2S,不错的选择

网友(2020-02-27):
摔短路了?拆主板松香大法烧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