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优越者R002A读卡器焊接芯片刷1536固件和原版区别

楼主(2019-07-28):
之前优惠的时候买了两个(现在19.9不值了,可以买ASUZN的,方案一样也是GL3224)无意中发现可以焊接SOP8 FLASH 升级固件(优越者为了节省成本板子上是空着这一块FLASH的)
拆解焊接什么的我就不发了,百度这个读卡器有相关帖子,老站也有,我就发一下加FLASH和不加FLASH的区别吧
加了FLASH后,和不加了FLASH,如果是直接读小卡,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如果TF+卡套的话
原版,没有FLASH,固件1532:

可以看到TF+SD卡套的读取速度最高只有45M
改版,焊接了FLASH,升级了1536固件后:

可以看到读取速度已经是直插TF卡的水平了
原因不明,可能1532固件有BUG SD卡槽读取速度减半?
内存卡是前几天换新的SANDISK 16G ULTRA,A1
另外说一下,电烙铁干这活很坑,没有固定夹基本没戏,期间焊接还得用吸锡器吸取多余的大面积焊锡
FLASH的话按照CONFIF.INI里面的买就行了,STD的能用,DUAL的有人说不能用所以没试,淘宝一般都是2块1块一个包邮,有些店可能不会发货

网友A:
哪有那么麻烦, 弄过2个, t12 bcf2中马蹄头子干这活挺趁手的
读写速度没测试, 因为都吃灰去了

网友B:
买了有点难拆就扔那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有点难拆就扔那吃灰了

……我觉得还挺好拆的啊,指甲塞进缝里一划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麻烦, 弄过2个, t12 bcf2中马蹄头子干这活挺趁手的
读写速度没测试, 因为都吃灰去了 ...

我用的尖头,很难挂锡,有些还挂到TF卡槽那了
只能挂了一大块焊锡,摊平了,再用吸锡器吸干净多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尖头,很难挂锡,有些还挂到TF卡槽那了
只能挂了一大块焊锡,摊平了,再用吸锡器吸干净多余的 ...

老站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5133
焊接部分因为没难度所以没拍, 另外你用的啥烙铁这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站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5133
焊接部分因为没难度所以没拍, 另外你用的啥烙铁 ...

10块包邮的那种外热式烙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块包邮的那种外热式烙铁

还要补电容电阻,不如在焊盘上刷上助焊剂,摆好元件,风枪直接一次性全吹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要补电容电阻,不如在焊盘上刷上助焊剂,摆好元件,风枪直接一次性全吹上 ...

你弄过? 补电容电阻是自己想的吧...
实测根本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块包邮的那种外热式烙铁

难怪了, 多花点钱弄个好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了, 多花点钱弄个好点的吧

关键是不怎么用,然后出外面找别人焊接用的也是这种类型的烙铁……所以自己也就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弄过? 补电容电阻是自己想的吧...
实测根本不用.

我看张大妈上面补了,原来不补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张大妈上面补了,原来不补也可以啊

那个电容好像跟固件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张大妈上面补了,原来不补也可以啊

张大妈那的帖子多但是质量一般, 感觉大多为了骗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