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 Z监制 金河田 GF500G 金牌电源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9-07-28):
这个机器是 管子都没烧。待机绿线有3.7V 和紫线也有5V
CM6800TX 方案的 主动PFC 电源。因为这个电源才1年 所以电容爆浆的可能性不大。换过电容。也无效。不开机。 怀疑是否贴片的 CM6800TX 坏了。。外围的话,也补焊过一堆(这个电源真的是焊锡很薄。目测几个地方脚裂了) 这个电源是放一段时间无缘故就不行了。。求个维修思路吧。。本来电源还是有保修的。可是买店倒闭了。找不到地方保了。只能自己修

网友A:
这种电源就没觉得有什么难修,5v辅助有,那不就先查开机触发电路和触发保护光耦,再到pwm+pfc,自己找找各ic资料再分析一下就差不多了,给你个大概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50,不太一样,你这个5v 3.3应该是dc-dc,自己修,看不明白也别粘着我,200块帮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就没觉得有什么难修,5v辅助有,那不就先查开机触发电路和触发保护光耦,再到pwm+pfc,自己找找各i ...

谢谢我先去干光耦。光耦坏也不是没遇见过。不过都是炸鸡的才会炸光耦。不然很少坏光耦

网友(2022-06-28):
可以看下负12V二极管,是否出问题

网友:
光看有没有绿线3.3V和5VSB是不行的。要看那个七脚待机芯片有没有一路给CM6800TX供电的一路18V,如果那路18V有就再看18V后面有一路7815三端稳压器在开机的时候有没有15V输出,如果前面有18V但是开机三端输出脚没有15V输出那就接着查输入脚接的一只三极管再到光耦这几样原件。

网友:
以上条件都满足了还不启动就考虑要更换那个右上角那个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