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坦克C635螺丝刀手柄

楼主(2019-07-28):
坦克C635,耐油污的。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夹头好啊,便宜的都没有这么紧密的接头,所以也没啥好抱怨的。

网友A:
一直想入,质量好吗??

网友:
自从有了电动的螺丝刀,手动的用的很少了。

网友B:
目前只爱棘轮手柄,适用1/4吋六角批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爱棘轮手柄,适用1/4吋六角批头的。

棘轮我之前有很多库存,但是质量一般般,几块钱, 主要有个尴尬的地方就是,小螺丝不管用,小螺丝跟着转动,大螺丝不能用,。因为扭矩有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棘轮我之前有很多库存,但是质量一般般,几块钱, 主要有个尴尬的地方就是,小螺丝不管用,小螺丝跟着转 ...

吴老板说得对,也时常关注贵店。就是想备一个家用,偶尔替代电批,感觉比普通螺丝刀效率高多了。手头倒是有两个便宜货了,但正如您所说,稍微大点的螺丝不敢用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吴老板说得对,也时常关注贵店。就是想备一个家用,偶尔替代电批,感觉比普通螺丝刀效率高多了。手头倒是 ...

可以用迷你棘轮。迷你棘轮的质量好很多, 全钢材的, 便宜的棘轮是锌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爱棘轮手柄,适用1/4吋六角批头的。

有棘轮螺丝刀不好用,不如买个小起子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入,质量好吗??

总体来说做工确实浅点火候,卡头到是不错,手柄粘了油污用湿布一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