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信送的华为悦盒被我折腾成砖:最终救砖成功

楼主(2019-07-28):
电信送的盒子,开始嫌弃它不能装更多应用,加刷了个沙发桌面,用了一段时间后感觉双桌面占内存,有点小卡顿,后面不知怎么下载了个当贝系统刷上后,没了出厂系统,运行倒是流畅了许多,但就是不能root,刷机硬装的某些App卸载不掉,如是想再刷刷其它固件,结果变砖了……

该盒型号,这是在刷了当贝正常时拍的,但后面的地区更本就找不到是哪里的,在下载了个广东地区的原固件刷后成砖

成砖后尝试J16短接硬刷,开始进入广东专属介面,过一会后自动进入工程模式,但无论选择内部或外USB刷机都不成功,不出刷机进度条,只显示正在安装请等待4分钟等提示,但过几十秒就弹出更新失败,

不知大师们有救砖的好工具好方法没有,另外我再尝试ttl连接刷机,但就是难找到对应靠谱的固件包……

网友A:
我也TTL刷成砖过 淡定恢复外壳 恢复防拆 打了10086 报障(当然不能实话实说) 几天后 有人上门 简单看了下 就给我直接免费换了个新的 临走时还跟我说升级更新时千万别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TTL刷成砖过 淡定恢复外壳 恢复防拆 打了10086 报障(当然不能实话实说) 几天后 有人上门 简单看了下  ...

对的,只管还原报修就直接换新的。

网友:
如果宽带在用了保修是条路,到如果要喊给钱怎么办

网友B:
所有悦盒的底包都是一样的,别人改的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改动而来,你可以再到当贝论坛下一个改版固件,插到带OTG的USB口上再刷一遍,至于不需要的软件可以用电脑端软件直接删除,盒子本身不需要root。

网友C:
这款是短接刷机的包,你下到U盘里,插到u口后一直短接着j16,然后通电,直到屏幕显示升级后松开短接,这款我试过是自动刷,河北地区除了联通顶配外此版本通吃!,一次不成功换换U盘u口再试,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XCWVK2pkdawMyrwqe164g 提取码:933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悦盒的底包都是一样的,别人改的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改动而来,你可以再到当贝论坛下一个改版固件,插到带 ...

工程模式进不去了,现在只能用TTL硬刷试试,之前刷的当贝ROOT不了,所有ROO相关APP装上要么打不开,要么死机,用电脑盒子助手连接只能装APP,不能卸载刷机时自装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TTL刷成砖过 淡定恢复外壳 恢复防拆 打了10086 报障(当然不能实话实说) 几天后 有人上门 简单看了下  ...

我的盒子都2年多了,我问过能不能换,回复是自己到营业厅去选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程模式进不去了,现在只能用TTL硬刷试试,之前刷的当贝ROOT不了,所有ROO相关APP装上要么打不开,要么 ...

本身不需要root,打开ADB后可以直接电脑上删除安装,我的盒子还因为删错了底包的软件造成无法开机,重新刷就好了,有个别软件确实不不能删,不出现在列表里,我是直接把不需要的拖到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里,只有1-2个无法删除,不影响使用,本身也不会自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不需要root,打开ADB后可以直接电脑上删除安装,我的盒子还因为删错了底包的软件造成无法开机,重新 ...

嗯,嗯,本来刷的那当贝确实好用,就是偶尔进当贝市场里高级设置时,提示无ROOT权限,恰又遇我这个杠精偏不信这邪,才导致最终变砖的,其实最开始的IPTV与沙发双桌面时是可以ROOT的,就是时常卡顿,时不时自动回到原IPTV桌面

网友:
有一个吃灰的移动的盒子,不知能行不,有时间弄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是短接刷机的包,你下到U盘里,插到u口后一直短接着j16,然后通电,直到屏幕显示升级后松开短接,这款 ...

请问j16在哪里呀

网友:
刷机前不备份呢?玩呢,只刷system就行,别动其他的分区,你这只能ttl全刷了,找对包,我下过该型号的包看过网上的都有后门,有救砖的自己找找吧,能用就自己在改改

楼主:
电源座旁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盒子都2年多了,我问过能不能换,回复是自己到营业厅去选购

我移动的盒子是年年都给换  IPTV业务到期后就失效了  只能换盒子 哪怕提前续费也照样失效
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搞这么个SB设计

楼主:
感谢坛友qianjiakun的分享,救砖成功,而且还解决了RooT的问题
短接J16刷机,终于见到了相见恨晚的机器人
自启APp也可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移动的盒子是年年都给换  IPTV业务到期后就失效了  只能换盒子 哪怕提前续费也照样失效
也不知道他们 ...

应该不是失效吧,我怀疑是他们倒卖帐号,我的也是,我很少用IPTV帐号,偶尔发现帐号密码不正确登录不了,打10000号后重新给个密码又可以用了,2年时间换了不知几个密码,都是10000号提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qianjiakun的分享,救砖成功,而且还解决了RooT的问题
短接J16刷机,终于见到了相见恨晚的机器人
...

很欣慰!哈哈,IPTV应该不通用,不是一个地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失效吧,我怀疑是他们倒卖帐号,我的也是,我很少用IPTV帐号,偶尔发现帐号密码不正确登录不了, ...

我这边
盒子里根本不给输入账号密码的地方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密码是啥  账号在光猫里可以看到
我设置里挨个看过 IPTV账号密码相关的一个都没有  插到光猫IPTV口就能用  不用做任何配置
它失效其实就是机顶盒开机后就直接显示900056因您的业务暂未开通或已停机 本业务暂时无法使用。。。。

光猫里显示 注册失败   业务未开通或已终止  1004001
所以续费时就有拿旧盒子来 换新盒子的步骤 我估计就是机房那边给做手脚了  还是那帮人脑回路不正常 别家哪有续费还要换盒子的 对了 他们升级带宽也换猫 哪怕20M升50M 也要必须换个新的百兆猫才能起效 真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
盒子里根本不给输入账号密码的地方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密码是啥  账号在光猫里可以看到
我设置里挨 ...

IPTV帐号在系统设置高级设置里,有密码的,我这个好像是8288,好像各地区机型密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