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117C万用表不能测电容

楼主(2019-07-28):
FLUKE 117C万用表不能测电容,拧到通断与电容档位,再按黄色键没有反应。其它正常,怎么回事?

网友A:
档位没对,你上网找个117C的图片对着切吧,你现在的是蜂鸣挡,下一个才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档位没对,你上网找个117C的图片对着切吧,你现在的是蜂鸣挡,下一个才是电容 ...

是啊,刚才还拆下测通断呢,闹乌龙了。

网友B:
楼主的117C是新版本的吗?

网友C:
先用自己最好的水平写上自认为满意的字,然后尖头烙铁烫出字来,最后雕刻平刀切平,不够深的地方稍微再加工一下。温度不要太高,刚好熔化塑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117C是新版本的吗?

小白,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自己最好的水平写上自认为满意的字,然后尖头烙铁烫出字来,最后雕刻平刀切平,不够深的地方稍微再加工 ...

确实是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自己最好的水平写上自认为满意的字,然后尖头烙铁烫出字来,最后雕刻平刀切平,不够深的地方稍微再加工 ...

感觉还是电磨好点,就是没有工具

网友:
电脑打印完用透明胶带粘上,破损后再重新粘。

网友:
来个117C图跟帖,楼主的应该是老版的,无感应电压功能。

网友D:
自用117C图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用117C图片来了

请问,117表测1000u的电容,会不会先显天2000多u,过3秒再显示实测值?

网友(2023-07-21):
万用表测电容都不是 很准

网友:
能不能激光蚀刻进去,然后上点涂料

网友:
网上有卖那种贴纸的,粘上成色会好很多
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全覆盖,另一种是就一个环形
反正比自己动手的好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自己最好的水平写上自认为满意的字,然后尖头烙铁烫出字来,最后雕刻平刀切平,不够深的地方稍微再加工 ...

可以用激光刻上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