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近距离了解下双人皮艇的构造,欢迎指正!

楼主(2019-07-28):
早晨起来锻炼,看到湖边有很多皮艇,湖里也有标志,不知道是比赛还是皮艇的日常训练,平时没近距离看过这个家伙,上前来好好看看!
很多条皮艇在岸边,有单人和双人的,远处是运赛艇的拖车吧

皮艇的头部

尾部

尾部的舵能打开,有一条绳子连接到皮艇后部这个人的右脚上,看来皮艇的后面这个选手是舵手,能控制方向

一个防水的盖子,我估计是,也没人问?

赛艇的内部座椅

内部双脚的踏板,右脚控制方向的绳子,左脚没啥

看来外壳式玻璃纤维的,很轻。感觉也没啥,挺单薄的,不过这个结构应该阻力不大,利于前进!刚想起来这个舵的叶片怎么向上,不能放到水里咋调节方向?

网友A:
没见过实物,后面那舵放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实物,后面那舵放不下去?

没敢硬上,理论上应该在水下的吧,难不成是风翼?

网友:
以前以为是塑料的

网友:
五彩皮艇 ,加个靓女

网友:
感觉皮划艇不用舵吧,最后图上有两艘都没那个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敢硬上,理论上应该在水下的吧,难不成是风翼?

带有锁定机构的船舵,如果激烈的水流和太浅等肯定收到上面,如果水流小,深度够等可以放下去。有的好像没有船舵,应该是高手会用船桨转向。楼主看到的估计是一种夏利营的皮划艇项目。

网友:
在修理厂见过这么一款,还带发动机的,觉得特好玩,就是不知道价格

网友B:
上面的绳子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绳子是做什么用的?

拉舵的,控制舵面的!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见,那盖子哪位解释下什么用?

网友(2019-10-13):
表示,没见过。。。

网友:
从没见过手划船有舵的。

网友:
看上去都不是普通平民玩的东西,但是这个在发达国家还是很常见的,普通人也玩得起!

网友(2020-11-16):
玻璃纤维做的玻璃钢材料,老化以后坐上去会痒

网友(2020-12-30):
防水盖子里是放一些怕水的日常用品,例如手机、对讲机、小食品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见,那盖子哪位解释下什么用?

保持浮力的安全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