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一个最简电源复习火牛电源

楼主(2019-07-28):
        这个电源是同事的,说是一个微形吸尘器用的,坏了送到我这了。故障很简单都不值得发帖,这是我见到的最简电源,是那种古老的变压器电源,就是俗称的“火牛”。这种电源因为笨重、效率低、电压不够精准早已淘汰,但却是每个电子爱好者入门必学的,干脆,结合这电源复习、念证一下理论知识吧。
        到手时是这样用胶布包着的,连参数都看不全:

翻过插头这面,有了发现,两个插脚一长一短:

插上插座,测果然没有输出。但测量两插脚却是通的,应该是那短的插脚插不到位。拆吧。
这下看清参数了:

这面还正而八经的E文警示语:

果然有摔裂的痕迹:

那只能暴力撬开了:

居然是一个火牛电源,这年头,这样电源少见了。而且是最简的带中心抽头的全波整流方式:

夹电测量输出正常(这种火牛电源电压很不精准的):

打上固定胶:

在等待胶固化时顺便进行测试一下次级绕组输出电压,是双9.5V:

输出滤波电容为:

把滤波电容焊下,测整流输出电压为:

计算整流输出理论值为:9.5*√2=13.4V,跟实测在误差范围内。

网友:
双绕组全波整流滤波电源

网友:
适配器上是很少用,但是说到要淘汰还太早
有些设备对可靠性要求比较高,控制回路供电要用变压器,电力线路变压还是要用变压器

网友:
家用以前挺多的,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对电压的适应性比较差,以前电压低,而且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