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换眼镜片----没那么难

楼主(2019-07-28):
塑料花镜腿断了一个,没法换新的眼镜腿。翻出来平时积攒的存货,拼凑一副,很不错。。。。。。

塑料花镜腿断了一个。。。。。。

存货----近视镜

少一个鼻梁托

废的眼镜框---取其鼻梁托

鼻梁托固定螺丝----前头有点大,拧不紧

再找一镜框----取其螺丝再试

一字小螺丝

哥俩对比

第二个刚好

花镜去掉镜片

近视镜去掉镜片

镜片形状大小对比

镜片、镜框---形状大小对比

鼻梁托安好后的样子---尼龙绳和镜框需要调整

近视镜片去掉后的样子

固定镜片的尼龙绳

尼龙绳的固定方法

用缝衣针挑起尼龙绳

用镊子继续调整

用镊子调整尼龙绳的长短

还有点长,继续。。。。。。

调整好后,用剪刀剪掉多余的尼龙绳---留个5、6毫米,否则镜片安不牢(镜框上有一段5、6毫米的小槽)

镜框归位---不错---归位前还要用手钳掰一下镜框,让他尽量贴紧镜片

近景展示尼龙绳固定

镜框归位展示

折腾另一面

挑起尼龙绳近景展示

全部完成

左面近景展示

右面近景展示

右面近景展示

折腾好的眼镜与所用工具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换完以后瞳距还对吗?
瞳距不合适,眼就更花了...
对了,还头晕。

网友B:
一直以为是黏住的,原来是用尼龙绳兜住的。。

网友C:
高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D:
平时保存不少镜架吧,手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完以后瞳距还对吗?
瞳距不合适,眼就更花了...
对了,还头晕。

镜片还是原来的镜片,镜框由原来的塑料件变成了金属件。刚开始还测瞳距,后来只按度数,再后凭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为是黏住的,原来是用尼龙绳兜住的。。

尼龙绳弹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乐在其中,还省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时保存不少镜架吧,手工不错

碰着了,就收着备用。不太好碰着,多少年才存了几副,可遇不可求。。。。。。

网友E:
干得好。
大的镜片也可以换到小点的镜架里,对好光心/水中斜口钳子剪个大概/再上磨刀石带水细磨直到密贴的装入镜架~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得好。
大的镜片也可以换到小点的镜架里,对好光心/水中斜口钳子剪个大概/再上磨刀石带水细磨直到密贴 ...

谢谢,你说的方法挺好的,重点是在水中。

网友F:
何必呢,眼镜天天零距离接触,比老婆还亲密,看lz的镜片都花了,这舍不得换新镜片新镜架么?赚钱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何必呢,眼镜天天零距离接触,比老婆还亲密,看lz的镜片都花了,这舍不得换新镜片新镜架么?赚钱干什么…… ...

该换新换新,该折腾折腾,乐在其中。心中有坎,得迈过去。

网友(2019-12-03):
楼主存货不少啊

网友(2020-05-02):
配眼镜很贵的,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