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光控灯

楼主(2019-07-28):
光控灯,里面太复杂,太高端了!

网友:
看上去像是一个控制三极管,加阻容分压电路,只是造型创意有点值钱。

网友A:
三极管通过光电开关,让LED短路就实现亮光熄灭,实际上亮不亮一样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通过光电开关,让LED短路就实现亮光熄灭,实际上亮不亮一样耗电。

严格来说不一样,全桥2次短路后电流加大了,但移相角也更大了,如果没有那个680欧电阻存在的话应该是省电了。
但这个680欧的电阻就把情况变复杂了,可能省电,也可能持平,还可能更耗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