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电源启动问题

楼主(2019-07-28):
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里面的r2和r4的阻止是多少?有谁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电阻R2就是T2的基极偏置电阻应该不会很严格估计1K-3.3K左右,R4用4.7K-10K试试。

网友A:
这设计太复杂了。实现相同的功能,不需要两只继电器,启动也不需要经两只三极管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计太复杂了。实现相同的功能,不需要两只继电器,启动也不需要经两只三极管处理。 ...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B:
可以正常工作吗?尚不知。
如何上得了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工作吗?尚不知。
如何上得了档次?

这个后来被我拆了,改成了用喇叭保护板的后半段,延时部分,两个继电器,做了2个延时,一个延时2秒,另外一个延时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