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的群辉能做成单U盘启动么?

楼主(2019-07-28):
以前买了个华为升腾小主机改的群辉,I945那个。系统盘是个40针的并口硬盘60G大,SATA口接上显示为外接硬盘,就价格1T的硬盘格式化为EXT4,用着还行,内网读写有接近100M的速度。

本来买来玩玩, 看看群辉什么样,结果用了一年多还真是蛮好用。现在有点担心那个05年出厂的并口硬盘寿命将近,于是想把这个并口硬盘克隆到U盘上改成U盘做系统盘。
用DiskImage-V1.6-WinAll这个软件把并口硬盘抓成IMG镜像,然后把这个镜像写入一个32G的U盘。
拔掉并口硬盘,用这个U盘启动,结果启动之后,群辉变成了未安装状态,提示我按提示安装,安装的对象是那个SATA硬盘。

请教下各位大大,这个怎么解决?如果确实是不用使用U盘,那么我买个SD转IDE的卡是否能将原来的群辉系统克隆过去呢?

这个买来的群辉自带外网访问,还比较方便,所以希望能原样保留。

请指教!谢谢大伙!

网友A:
这个不好搞,可能需要更改启动镜像中的优盘id什么的。建议百度找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搞,可能需要更改启动镜像中的优盘id什么的。建议百度找下资料。 ...

那么我如果是换一个并口硬盘(或者并口电子盘,固态盘)之类,把镜像写进去能行么?

网友B:
直接克隆是不行的。考虑u盘后重新安装。能上外网应该是洗白了,记住网卡序列号和qcid应该可以恢复。不过旧版本能洗白新版本可能会被封。
弄得时候用其他硬盘来操作,不要用存数据的盘。
确定一切正常后再把数据盘装回去,重新添加就可以了,不懂就搜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克隆是不行的。考虑u盘后重新安装。能上外网应该是洗白了,记住网卡序列号和qcid应该可以恢复。不过旧 ...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怕那个带系统的60G老硬盘忽然报废,所以想提前备份下系统再复制到新硬盘上。如果我再去买一个并口老硬盘把镜像写上去是不是能使用呢?还是说群辉就认那个60G的老硬盘,一旦换了,就会要求重装呢?谢谢,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克隆是不行的。考虑u盘后重新安装。能上外网应该是洗白了,记住网卡序列号和qcid应该可以恢复。不过旧 ...

顺便,我登录到控制台,看了里面的设置,QC那项是空白的,其他有关外网的设置都是空白的,不知道这个外网是怎么实现访问的。我的外网网址是个http://123.hellonas.cn这样的域名,后面带个端口号,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

网友C:
直接克隆很麻烦,麻烦你先了解一下linux的grub引导。群灰默认会在所有硬盘上都安装系统,如果硬盘已经划分了系统分区,以后重装时只重装系统,不会修改数据分区的内容。
根本没必要折腾这个,系统盘哪天挂了最多重装一下,数据分区是单独的,不会丢失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克隆很麻烦,麻烦你先了解一下linux的grub引导。群灰默认会在所有硬盘上都安装系统,如果硬盘已经划分 ...

这个群辉是买的,本来也无所谓,就是这个带个外网域名,详细的看上面我的回复。我一直没搞明白那个域名怎么来的。所以这个群辉系统我想保留,一旦重装,那个外网域名就没有了么。这个群辉设置的很有意思,只有一个并口60G的老硬盘是系统,SATA接口被设置成了ESATA,识别为外置硬盘。